请教:Z轴越雕越深的原因

楼主(2012-07-16):
最近问题较多,见谅。本应在材料表面至2MM深度处雕刻,结果越调越深,什么原因,谢谢!和我用老笔记本有关系么?

网友A:
刀没夹紧

网友B:
这个问题不一定,以前曾有过,搞了干扰,Z轴承,电脑,系统,。。。没事了。最近又来了,又搞,无果。天晴时好,下雨天屋里潮湿,出问题,机器也麻人,数控确实折腾人

网友C:
除了刀没夹紧外,更多的是来自直流电机的干扰。

楼主:
如果真的是干扰如何解决。

网友B:
没说完,帖子就出去了,
后来把主轴和驱动各自都接了滤波,让主轴的不出来,驱动的不进去,再打了根20的圆钢300长在墙角,断开原本的电源地,保险起见,显示器和音响电源都要滤波,

网友D:
这是mach3的经典表现。
我以前也常遇到,最后我的解决方法是换了块维宏卡。

网友B:
玩妈3就是折腾,欲罢不能

网友E:
电机失步

网友F:
幫頂
上個jj 圖看看

网友D:
用mach3的时候,把能想的都想了,把电脑能改的都改了,专门砸根底线给mach3专用还不行,最后电脑也崩溃了。
后来换了块卡,雕刻机一下就贱多了,什么地线也不用,变频器不接地线,没事!不接滤波没事!边雕刻机边看电影没事!z轴也不掉了,步进也不丢步了,雕刻也不串行了。
现在感觉mach3就是美国人用来毒害中 国人的。

网友G:
这,会不会是Z轴电机不够力度,频繁正反转的时候,上升阶段失步?

网友H:
也有这个现象,也是时有时无,主要有几个关键,1,电机失步电机功率小 2,进步速度过快造成Z轴失步,3,电流的干扰等!

网友I:
会不会是联轴器松了,或者主轴电机没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