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CP 意外地啟動三軸,溫飄消失了

楼主(2012-07-16):
以前在底板開六軸,舵機臂全走了位,又聽說不能倒飛,所以懶得調校,從未試開六軸翻滾。我的 G CP 已移植至 V120D03 的主體上,不過就改短尾巴用 100 槳,貪其極之耐撞,炒機執起又可照飛,舵機永不掃齒,不過每次對頻後都要微調右舵才能鎖尾,倒飛一樣要微調右舵才能鎖尾,兩個微調位置並不相同,形成翻滾頗為尷尬,一是正飛鎖尾,變倒飛時尾摩出力過大,要輕微打左舵以保持穩定,或調至倒飛銷尾,翻回正飛時尾摩唔夠力,又要輕微打右舵,總之 G CP 的三軸十分麻煩,和 V120d02S 完全是兩個世界!但今天意外地用 2801 控開到六軸(主板上顯示綠燈,舵機修正量大很多) ,舵機臂沒有走位,只需調校適合的正負螺距,對頻起機後不用微調也能鎖尾,機機變得十分穩定,翻滾時輕鬆很多,有回 V120d02S 的感覺,不需常常修正尾巴!

网友:
开了六轴不能翻了

楼主:
網上很多人說開了六軸不能翻,我也信以為真,在底板轉六軸要裝拆舵機臂重新調機,所以我也懶得飛六軸。但今天是意外對頻時發現其中一個 V120d02s 的設定可啟動接收的六軸,飛起後立即鎖尾,不用微調,順便試試翻滾,大不了就炒機,我的 120 舵機完全無懼掃齒 ,但最終發現翻滾無問題,照翻可也,比三軸穩定很多,可比美 V120d02S,溫飄全消失了。

网友A:
为什么说永不扫齿?

网友:
标题

怎么用控去对三轴六轴进行切换?!请楼主赐教⊙_⊙

网友:
原來 V120d02s 內置恆溫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永不扫齿?

因为他改成D03的机体了,就一个接收器是c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 G cp 只剩下主旋頭、十字盤及接收機。每次帶兩架 V120D02S 及 它外出輪流練習翻滾,只有它能捱至最後。D02S 很多時要停機修理,G CP 配120 舵機十分適合,但G CP的三軸很飄亦炒得最多,但損傷有限及從未掃過舵機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 V120D02s 和 G CPD03 輪流飛,昨天偶然對錯頻,將 V120D02S 的與 G CP 對了頻,發覺底板上綠燈亮起,舵機也沒有很大的移位,再測試一下修正量,幅度大很多,原來的三軸很難觀察到它的修正量,所以我將此設定複製過來,掉轉螺距方向,調校回適合 G CP 的螺距 %,就能成功鎖尾起飛及翻滾,溫飄消失了。這個 D02S 的設定是收機時順便由機友處複製過來,我控內其他 4G6、4G6s、V120D02 的設定都不能啟動六軸,華科爾無理由有兩個六軸,所以從底板上開啟六軸,再拆出舵機臂重新調校,可能效果也差不多,其他機友也可試試,我會繼續尋找控內如何開啟六軸!

网友:
LZ这机真惨

网友:
好像有点没听懂,意思是用控里的120D02S程序和CP对了频?那CP上是开了六轴的?

网友: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 a b a即可激活六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嘻嘻…這機是先頭部隊,所有動作由它先做,練熟後就 V120D02S 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