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7-16):
1.8M的美制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大概的尺寸为长1.8M,宽0.35M,吃水0.08M,船型深0.32M,目前的想法是用一个无刷电机通过齿轮箱带动2个40MM的全浸桨,航速3到4公里每小时就行了,手上有12V7.2AH的蓄电池,想问问应该用多大的无刷电机,低KV的行么,12V电源下要多大的电调,有什么好推荐么,齿轮箱哪里有加工的

网友:
齿传太复杂了,而且效率也不高。最好是双无刷双电调直传。不过像真不要求速度我还是建议有刷一拖二的方案

网友:
那么大的船 怎么也要豹子的5682吧1000KV的就够了 你要的不实转速 是扭力是在不行用大号的外转,确实不要求速度的话用有刷775就可以了 价格便宜 还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语 你拿个铝制的船壳以四五十迈的速度往台阶上撞也基本是这样的效果,我就不明白了船头部分本身很尖锐,别说你混纺,碳纤维也吃不消这样撞,不用怀疑那船的质量了,船不是拿来撞的,您也别气不过了。

网友:
用有刷的双发双浆+大电流双向有刷电调一拖二=简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