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2-07-17):
已经复制了win7的usbser.sys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但是还是安装失败 提示缺少文件

文件名: Windows6.1-KB925681-x86.rar
描述: Windows6.1-KB925681-x86.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42b67d-d0ec-11e1-9588-0015c55db73d/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946&
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

楼主:
谢谢  这个无法解决
用win7 32bit的usbser.sys复制过去无效
最终解决方法  使用microsoft usbser补丁for X86 win7
安装后重启解决

网友(2012-09-09):
少了两个文件,DNF或者其他不识别,我开始也是这样

网友:
我win7 64位的也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A(2013-04-22):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无法解决
用win7 32bit的usbser.sys复制过去无效
最终解决方法  使用microsoft usbser补丁for  ...

能不能给个链接给我去,我找不到那个驱动

网友:
这样的帖子要定期顶起啊,window的版本太多,补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链接给我去,我找不到那个驱动

最上面不是有地址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