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故障!!

楼主(2012-07-17):
z15前几天收到了,在拍摄过程中遥控控制快门偶尔能拍经常不能拍,nex5不接hdmi的情况下用相机
遥控器
能拍也很正常,但在接上z15 hdmi通电的情况下用相机遥控器也变的不正常了!!严格按照说明书调试的可以排除设置问题,初步判断是hdmi干扰了nex5遥控快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遥控快门的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没对准吧,或者空中红外背景强, 遥控那点功率不够用用了

网友C:
怎么会这样?

网友C:
z15的hdmi模块似乎是有问题,有没有人发现好好的图传,接到z15上,距离会变短,时好时坏

网友A:
你不会把图传的发射端固定在了hdmi转换模块上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传是固定在脚架上的,参考大疆的安装位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关注~!
我的Z15还在路上
拍照功能对我非常重要, 还是我要求DJI加上的~
希望给力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试试单独供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单独供电,用的本身就是独立降压模块给图传供电的

网友F:
又见识了!

网友G:
LZ 这个问题很简单 5N 要吧对焦模式调整为手动 MF 就可以了 如果用AF 模式 遥控快门 有时候有作用 有时候没作用 估计是 相机对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相机对焦问题,拔了hdmi就正常插上就不正常同等条件环境测试下!!

网友H(2012-09-15):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