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的尾舵机齿轮有没有卖的?电路板烧坏的卖给我也行

楼主(2012-07-17):
没设置熄火,大桨打到拉杆,把尾舵机给拉崩了,3号齿轮挂了。
求没坏3号齿轮的舵机。。。

另求8S设置熄火的方法,本人直机小白。

网友:
和我一样的杯具,兰州没看我的经历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1016
NEW 02S,今天小炸总结。注意熄火螺距设置!俺爱姬自己打伤自己了!大桨打飞拉杆!

网友:
兰州有米,08S,俺只有最差的D7,不会设置,爱莫能助。
说明书多看看。俺D7算花壳儿最难设置的控吧,慢慢都摸熟了。兰州要加油

楼主:
who is 兰州?

楼主:
知道了,你想说lz

我没有老婆管,所以钱乱花。马上失业了,头疼。。。

网友:
呀,没有注意有没有尾舵机的齿轮卖,要是扫齿了是不是得换新舵机了??

网友:
02s尾舵机没有齿轮单卖哦

网友A:
改副厂舵机

网友B:
我有三个尾舵,共五十元,卖给你,不包邮你要吗

网友:
唉,我那贴还加红字,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的,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个尾舵,共五十元,卖给你,不包邮你要吗

齿轮好的吗?我的从最大的数第三个坏了

你这三个是哪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副厂舵机

我尝试了蓝剑4.3g的,速度不够,追尾。你换的是哪个?

网友:
去万能的淘宝上去搜“3.7克数码/数字舵机 取代九鹰318A 华科尔 120d02s 配件 3.3V工作”我就用这个替换了原厂的,很好用~

网友:
自己用碳杆做拉杆,就算打了也是断掉。多买些碳杆啊。我一次性买了60元碳杆做尾杆尾传动杆,自己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