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dan teng 的 700DFC 几处设计.........

楼主(2012-07-17):
1,电调安装位设计
飞机上周5拿到手,周末出去玩,没空装,昨天晚上装机发现蛋疼的电调安装位设计,这次本来鼓足勇气用凤凰120,发现装到后面,和电机的连线不够长!!!!
仔细翻看说明书,据说可以装到前面,我试试装了下,果然可以!!!而且走线也很舒服,但是!但是!但是!万一这蛋疼的凤凰着火了怎么办?怎么办?

紧挨着Vbar和接收机,无奈啊,无奈啊,还是换电调吧。。。。。

莫非这个设计别有用意??
2,电池仓设计
可能是为了降低机身,电池仓的设计有所降低,但是加宽了,先不说加宽的设计用了塑料是否降低机身强度,加宽后确实方便了电池的进出,但是!但是!但是!降低后的电池仓,用亚拓原厂电池,竟然底部有些卡,刚刚能塞进去,cao!danteng的设计啊!!!自家的电池都不好放进去。
3,机身走线位置的设计
之前机身高大,大齿盘和电池仓之间有空隙可以走线,新版的dfc这个空隙竟然没有了,cao!danteng的设计啊!!!

稍后上图

网友A:
120真的保险吗
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真的保险吗
怕怕。。。。。

就是不保险才不敢放鸡头啊,值钱的东西都在前面,它要是着了,哭死了,还在头罩里面。。。。

网友:
等冬天来了再用,没事的。

网友:
用意就是让你一次全部烧掉。。。

网友:
一次全烧掉,方便买新的啊…

网友:
换YGE和K牌

网友:
没米的话换个160,有米的话换个K120或者K200

网友:
我也是蛋疼的装载了前面位置,整天提心吊胆,忘亚托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如果烧了,是不是包陪全部烧掉的,设备
~~~~~

网友:
700EV2电机电调线在机身内部走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因为是DFC版是直推结构,所以不可能从里面走线了~~

网友B:
我不飞3D,不怕它烧!

网友:
RAY兄,120配750MX绝对没问题,放心使用!我有设定密集你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飞3D,不怕它烧!

KSM90懸停就TM燒了

网友C:
700E DFC電調後置確定沒問題,接線長度跟老款700E是一模一樣
至於說鳳凰120電變靠譜嗎?我可以這麼說,應該是比率問題,老款鳳凰我就不說,新款的以700E配120A現役中,保守估計上萬台,我負責的說,依亞拓官方統計投訴反修率在千分之五上下,而在論壇有圖有真相的燒的,實際有幾台?我看說風涼話居多,再說他牌高壓電條,有多少起火的.斷電的.遮遮掩掩的,自認倒楣的,實際在用的有多少人?損壞率多高?其實大家心裡都有個數!舉個例,去年3DX用K牌電條,可說是近全數斷電炸機了,這又怎麼說,苦主有誰上論壇討公道!那些愛說風涼話正義之士又上哪兒去了,怎麼不出來聲援?冒犯試問,炸機跟燒機的損失誰輕誰重?

700E DFC电调后置确定没问题,接线长度跟老款700E是一模一样
至于说凤凰120电变靠谱吗?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比率问题,老款凤凰我就不说,新款的以700E120A现役中,保守估计上万台,我负责的说,依亚拓官方统计投诉反修率在千分之五上下,而在论坛有图有真相的烧的,实际有几台?我看 说风凉话居多,再说他牌高压电条,有多少起火的.断电的.遮遮掩掩的,自认倒霉的,实际在用的有多少人?损坏率多高?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个数!举个例,去年3DXK牌电条,可说是近全数断电炸机了,这又怎么说,苦主有谁上论坛讨公道!那些爱说风凉话正义之士又上哪儿去了,怎么不出来声援?冒犯试问,炸机跟烧机的损失谁轻谁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E DFC電調後置確定沒問題,接線長度跟老款700E是一模一樣
至於說鳳凰120電變靠譜嗎?我可以這麼說,應該是比率問題,老款鳳凰我就不說,新款的以700E配120A現役中,保守估計上萬台,我負責的說,依亞拓官方統計投訴反修率 ...

普通悬停一会,电机多烫它有多烫,这能让人踏实吗?电调拆开一看就知到它的实际能起到散热的面积是多么的渺小!
也许模友的担心是多余的,也许真的只有千份之5,哪拿千份之5的价值来挽救模友的心,挽救亚拓的未来有这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E DFC電調後置確定沒問題,接線長度跟老款700E是一模一樣
至於說鳳凰120電變靠譜嗎?我可以這麼說,應該是比率問題,老款鳳凰我就不說,新款的以700E配120A現役中,保守估計上萬台,我負責的說,依亞拓官方統計投訴反修率 ...

你说凤凰120HV比K牌好,那一分钱一分货,有本事你卖的比K牌还贵。还有,不要偷换概念,断电跟烧是一回事吗?要拿人家烧的来比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款700E DFC 电调可以放在后面而不用接延长线!!??你上个布线图,连亚拓官方的装机贴电调都没有放在后面,自己去看看

网友:
他说的是接线长度一模一样!没讲不用延长线的,放后面肯定要加延长线的。

网友:
700E或700E DFC原包裝都配有一條延長線,加不加延長線都有人裝
連結裡有許多台灣模友700E DFC貼圖,全用凤凰120電調,前後配置各有不同,參考看看!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42485&extra=page%3D1#zo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所说的是,电调跟电机的连线,如何布~~~~望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凤凰120放在机身后面的布线细节图,不要延长线的!

另外,大陆模友发图送包不?还是只有对岸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yge160在路上,k120飞700mx,我保护了两次,室外温度35°以上,这次换个160试试

网友:
700e配凤凰120可能发生断电或保护,唯一可能,接头空焊

网友:
这位大叔用的电调,除非你比他牛

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509&extra=page%3D1&page=3

Make Model

    2010 Align T-REX 700E 3G (9)

Power System

    Align 700MX 530 (4)
    Castle Creations Phoenix ICE HV 120 (15)
    pinion 12T
    Voltz 6S 5100mAh 45C x2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自己的DFC 电调就是放后面的 用了一根延长线 电机电调线走的机身内 但是我电调用的是凤凰160A
新款的却是走线不是很方便 但是还有有地方走线的
至于凤凰120保险吗,看运气吧,有人就没问题,有人就要烧。
DFC的电调那个版子却是没老款的安逸,老款的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