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你们整回来的二手车床,在翻新时,主轴轴承怎 ...
各位大佬!你们整回来的二手车床,在翻新时,主轴轴承怎么处理??

楼主(2012-07-17):
各位大佬!你们整回来的二手车床,在翻新时,主轴轴承怎么处理??不看成像整体更换?还是清洗后再打黄油?

网友A:
主轴不是机油润滑的么?

楼主:
轴承!小车床的主轴轴承?

网友B:
坏了就换,没坏就清洗上油。不光是车床这样做,电机也是这样。就是要注意装配工艺。

网友C:
楼上正解,看看有没有余量,要是有了,就该更换了

楼主:
请问这个余量的把握呢?刚刚清洗完,感觉有点松,转起来有点响,清洗前黄油多的时候,比较安静!

网友D:
((感觉有点松,转起来有点响)) 呵呵 不知道你的感觉??!! 松~响~不叨叨换

网友E:
轴承滚道有磨痕 锈迹 就应该换了。

楼主:
散架了!我靠

楼主:
我再把滚珠塞回去能用吗?装轴时敲出来了

网友(2012-08-22):
柱子敲出来了还不换,你当自行车啊,将就

网友F:
只要听到有一点点的响声,就需要换了。
换好的不吃亏。

网友G:
要换上质量好的轴承

网友H:
不懂,来学习下

网友I:
我的经验是,捏着清洗完的轴承,轴向径向晃动能感受到振动的话就换掉。因为那样的轴承很振动幅度已经大于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