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5I,有人懂电机么?

楼主(2012-07-17):
型号:三项异步电动机 ***牌
参数:三项380V/220V输入   50HZ    1.1KW   4级
症状:运转不平稳 低速有咯噔咯噔的声响(变频器30HZ时候严重)
          高速减弱  检查过轴承 定子 转子 无扫膛
          空载电流 1.8A/ 1.8A/ 2.3A
          装车后敲击声严重 周期性的
谁懂这个给看看

网友:
电机底座螺丝紧固没有?轴承和转子、定子都没问题的话就是共振问题了。跳过这一频率试试。

网友:
对了,有些电机轴承两侧要装波纹垫圈。你看你的有没有。

网友:
就是这种

网友:
转子不平衡

网友:
三相,有响声肯定是轴承座或轴承问题

网友:
楼主的电机是调速电机么~?
如果只是普通的三相异步,是不能改变频率来调速的
四极三相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转每分钟,实际的额定转速在1380-1450之间,转速是不能调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调速电机 铭牌上写着380V/220V  接线图有3种 星接 角接 电容接

网友:
修必勿忘告知

网友:
轴承坏了

楼主:
电机拆下 找修电机的看了
说某一相线圈不好了 可能烧了 造成不平衡
维修师傅这个一说 我明白了
电机买的时候没有变频器 没有动力电  接线盒上有电容接法的图 我就接了 结果电机发热 热的厉害 从那不就没动 用了220V电机 最近弄到变频器才想着试试
师傅说你要用的不多可以先用着 我就拿回来了

网友:
还是修理好了再上,等一下把变频器烧了不值。

网友:
两种可能要么电机绕组有间匝短路要么轴承有问题

网友:
高速时噪音减弱应该还是你的轴承有问题楼主你不如换个轴承看看另外你听听是电机前段还是电机后端发出的
只要其中之一就可确定轴承不行了

网友:
明显是缺了一相才会这样,我的三项插头有一相接触虚,电机就这样,里面听着乱撞,把接触弄实了,就正常了,要是一相的线圈有问题还是慎重了。

网友:
换个变频器试试。手动发卡吗

网友:
你用什么变频器?

网友:
轴承再看看.
检查下线圈.

网友:
看来没希望了,本来想给垃圾三相电机装个调速,固定就固定吧,铣电木,2500的转速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我只知道有坛友 可以完全的从设计到制作出 一个车床主轴用无刷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松下VF0 1.5KW的 手转电机无卡滞

网友E:
如果排除机械问题那么个人就知好用万用表检查三相线圈的直流电阻,看看是否基本一致如果差别大了,那么电机可以卖铜了,,,,交流电阻我们一般测量不到,但可以在运转时钳型电流表比较一下各相电流的大小,同理其中一项电流大了不少,那么电机线圈线间短路,,,卖铜了。
哦还有一个就是电机运转几分钟电机外壳升温很快那也是线间短路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