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一个关于mini cp浆叶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飞机在悬停的过程中。感觉飞机并不是水平的。一般都是右偏。这是什么原因呢?感觉好像不是飞机本身的平衡问题。按道理左变有
电机
会重些,应该左偏才对啊。主轴不直吗?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类型的飞机,飞行姿势都是这样的,不必奇怪。

网友B:
Lz不愧是纯新手......我在入之前已经学习过这些了。
尾翼是为了抵消主旋翼的扭力,而这个倾斜是为了抵消尾翼抵消扭力时带来的侧向偏转力

楼主:
感谢楼上的介绍。 难怪偏的方向还经常有时候还不同。看来尾电机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C:
小鸡都右偏的 从911和260过来的人都知道

网友D:
主電路板 不直了. ..
就是這樣.

网友E:
直升机构造的关系都是歪的,不过大机不明显罢了。

网友F:
小飞机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