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B6,发现个怪事.................

楼主(2012-07-17):
我的山寨B6,和其他的不一样。少了图左上角圈里的元件。请问这是什么元件?有什么用?为什么我的B6没有?山寨的都没有吗?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
那个是MOS管。供电用的。起保护作用。输出端发生短路时会自动断电

网友:
补充。也可能是输入电压过高时。自我保护用的

网友:
没大用吧 输入超压保护

网友:
山寨的能省一个算一个,正常使用不会有影响,这个仅是过压保护电路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这下明白了

网友:
那是个MOS管,我觉得应该是个防反接保护用的,如果反接,MOS管不能导通,对后面的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