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完美主义者爆改阻尼云台。。欢迎山寨。。图片已修复

楼主(2012-07-17):
naza因为漂移严重回厂返修中,闲着蛋疼把刚买的阻尼云台装起来了,发现这云台各种坑爹。。。首先由于俯仰舵机只能用9g舵机。。咳咳,用过这舵机的亲们都知道这舵机回差有多大。。没办法,加个消回差吧。。

然后就是阻尼转轴那里间隙过大,卖家建议用AB胶粘住,但对于我等蛋疼的完美主义者来说。。涂一坨胶在那太刺眼了。。所以弄了这个,用薄铝片完成z字形塞进去,效果杠杠的。。

还有就是舵机线太短太挫。。模仿DJI gps模块地连线用一根4芯线延长之。

然后还有最蛋疼的问题就是尼玛这云台完全不适合装在xa机架那10mm粗的杆上。。各种晃。。在杆子上面套了热缩管增粗后发现还是完全固定不住,劣质产品害死人啊。。想办法加固吧。。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终于利用手头的材料有了以下的成果、、

看出来在哪里加固了没?呵呵,看上去只有两根杆,其实有各种加固在里面哦。。

这两跟杆子的材料都是钢,有较大的弹性。而且都是固定在呈三角形分布的三个螺丝上面的,所以很结实,这三根螺丝也都是用三个螺母同时固定在前后两块板上面,装机后用手晃云台感觉很舒服。。当然,现在只是纸上谈兵。。等飞控来了再实际测试下效果。。

网友:
就看大一张图片

网友:
我看到两张。。。

楼主:
好吧。。我正在弄,一次编辑就能上一张图。。

网友:
我也用过油条的云台 别的不说  就是俯仰只能放9g舵机这个事儿 劝你还是换了吧 折腾的再好 9个舵机。。。。一样白费 因为反应速度和力量完全跟不上

网友:
哈哈,最基础的云台,是这样的啦,我为了装云台,硬是把10mm的管子换成12mm的,硬塞在XA650脚架。

网友:
除了黄河,长江主流以外,其他都是非主流

网友:
标题

我也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