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打副翼的时候十字盘向右后方倾斜

楼主(2012-07-17):
我的飞机向左打副翼的时候,十字盘是向正左边倾斜,但是向右打副翼的时候十字盘是向右后方倾斜(向右稍微向后),导致向右打副翼的时候,飞机向右倾斜的同时也向后倾斜,请问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啊。

网友A:
舵机方向反一下

网友B:
右舵的时候升降有没有动?
两种可能:
一是左边舵机单边行程多了,右边舵机单边行程小了,所以十字盘有点向右后方倾斜;
二是有没有可能加了混空;

网友C:
 你可以先确定一下你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上升下降!如果确定,那就是你手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