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入固定翼,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2-07-17):
本人目前玩电直,和电车。
想入个固定翼,求推荐,
如果能用上手头的设备更好,
目前手上有 T8FG 2s 4500~6000锂电若干。
先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持和指导,
祝愿 给我建议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网友A:
如果按电池分4500-6000mah的电池,在电固里面基本是以4S-6S的形式使用,飞50级左右的飞机,包括3D、F3A等,70mm-90mm的涵道机也适合使用。
不过,这些都是中阶甚至高阶的类别,不适合未飞过固定翼的(有电固基础应该易上手吧)
3D\3A我不熟悉,涵道还可以推荐
因为电池容量大,重量也摆在这,所以适合尺寸大些的机型,以免翼载荷过大,还有就是避免飞机电池仓装不下电池。如果有固定翼飞行基础,我推荐90mm涵道台风
70mm的话,F35也是可以的,不过FW的电池仓小,九天的应该大些。

网友B:
新手 还是飞塞斯纳 固定翼入门机

网友A:
对,忘记了LZ标记了是新手,应该从一些简单的机型飞。
这么大的电池,上1.4米的塞斯纳吧,串联成4S飞足够,飞行时间也比较长。

网友C:
先用2S 900mah电飞翼龙吧。
腰推、慢速、易控、耐炸、便宜。
用它来练好舵面反应。
再依自己的喜爱慢慢再选新机。
漂亮的多数不好飞,好飞的很多都不漂亮。
陈伯

网友D:
 MD塞斯纳 好看也好飞

网友E:
楼主还是放弃2s吧 买个好小子1000配3s2200的电池 爽飞 爽炸 配置嘛
飞行重量约400克
电机: 2212 KV 2600电池:1800MA 7.4V 15C
调速器: 25A或30A
舵机: 9克*4
螺旋桨:7035

网友F:
新手啊~伤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大侠,
翼龙不错,经济又实惠,
小弟还有几个问题,
舵机选那个牌子的比较好,
towerpro好像假货比较多,
如果方便的话,是否方便留下QQ.
小弟谢谢了

网友G:
好小子1000地飘过 摔了7、8次,裂了4、5处,粘完后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H:
建议好小子1000,我也刚玩,还没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