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雞蛋殼.......但沒風吹這雞蛋殼,只有大陽

楼主(2012-07-17):
難度飛行時要用傘子擋太陽嗎
就搞成這樣子了,  坑不坑爹啊.....
泥馬 的飛了幾個月沒炸壞 , 在空中自殺

請問各位大大有什麼頭罩可以代替..???

网友:
 和上次那个一样

网友:
太薄了又是塑料的

网友:
内容又一个!

网友:
 lz是不是让它在烈日下长时间飞行啊  的确坑爹!!!

楼主:
回樓上的 : 算是吧, 30多度太陽伯伯很熹情, 電調高熱也沒事...
反面衣服化了...

無語......

网友:
哈哈,这么热天,飞的时候还带头吗?
我都是把头直接放家,带都不带出门

网友:
天氣太熱 會把機殼弄成這樣 是太脆了 還是真的太熱了  沒事多潛水

网友:
MINI CP的头罩?悲催,是不是电机和电调的高温所致啊?

网友:
这更充分说明mini cp是“室内”3D机。华的产品定位真是准啊

网友:
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呀

网友A:
 放车里,太阳暴晒的下场!

网友:
可怜的娃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就知道是用手机回复的

网友:
貌似120的罩也这样,华的小鸡不见得光,只能在室内飞

网友:
出门需用防晒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就知道是用手机回复的

是啊!前面有“内容”后面无表情,典型的手机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车里,太阳暴晒的下场!

鴨屎....係飛行中曬成這樣呀...
不是一般的牛b ..

网友:
靠,像在微波炉里飞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