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450双推 是驴子是马,视频为证。

楼主(2012-07-17):
最近看到一些模友抱怨450双推不好用,有甩尾,卡死等严重问题。但我使用的双推却非常的好。图片上可以看出来,我的双推也飞了不少起落了,一直健康。
    双推的特点就是虚位小,所以对部件的间隙配合要求非常高,往往一点点小问题就能导致双推卡死或者不顺滑,这个是双推的弱点所在,但是只要装配细心,就可以避开这个弱点,发挥双推精度高的优势。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1.脆弱的尾桨夹轴承是不是挂了
   2.伞齿是不是扫齿了
   3.尾轴是不是微弯
   4.蟹爪轴套和小轴承是否不小心流进螺丝胶了
   5.尾轴滑套是否在安装时,过于用力,夹变形了
   可能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必须要耐下性子,查找原因。

飞机还调的不够完美,所以限制了发挥。大家将就看下,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这个双推能安装在别的尾波箱上吗?通用YT的,例如:冰人

楼主:
 貌似不通用。。。。

网友:
支持这种经验帖

网友:
哪里有卖,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你这尾桨什么牌的?是不是飞跃的?太薄了要加垫片?

网友:
类似的设计早就见过,看好这种设计,不过亚托这个是在原来基础上改的,设计没有原生的合理......

网友:
我也用了尾双推,在tiktok(钟摆)的时候不会甩尾,大螺距变化也不会走尾。但是在后退高速飓风航线的时候会在循环螺距打到某一个值得时候突然来个270度的甩尾,但是可以救回来,几次都没有炸机,换回单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厂的缺货,飞越的尾桨,18块钱的,话说,这个尾桨还蛮好的。用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剪的垫片,厚度刚刚好。

网友:
呵呵,笑而不语。

网友:
东西设计结构是好的,减少虚位,说卡死人都是没调好,存在机械问题,按照结构双推不容易发卡的,比单推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