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我亚拓550 加了600的尾管

楼主(2012-07-17):
亚拓550 换了600的尾管和传动尾撑  请问下还需要换大小桨吗 ?齿轮方面和电调需要变动吗

?  配置亚拓原装的
今天飞机已经全部搞好 没换大小桨 只换了尾管和尾传动还有尾撑  试飞了下 由于电调是70A的 上天不到2分钟直接就保护了 先上图大家看看 还有没有好的建议哈 桨个齿轮不换的话可以吗?
一会再传试飞视频 !!

网友:
换600MM螺旋桨  95MM尾螺旋桨

网友:
这样也能玩吗

网友:
整体比重不对了    外观影像    重心也要后移一点了

网友:
长尾巴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600是不是不能这样改700的啊

网友:
机架都扯散了

网友:
好像要降一些齿比,600桨转速要低点。

网友:
重心会往后一些, 不过这样更好, 因为550本来重心是太偏前了.
齿比一定要改的, 换600 PRO的大齿盘.

网友:
直接改尾管、传动轴、大桨、尾桨就可以。550改600如何是斜齿的话电机齿轮用11T齿轮就可以了。

机身强度建议前面加强一下。600的桨速会比550低一些,所以飞行感觉会好点,感觉飞机的浮力更好。但是由于是6S,所以不适合暴力,包括550也是。

来个视频,我的550改了600和DFC后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3OTg3Mzcy.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3OTg3Mzcy/v.swf

网友:
补充下:电调插头最好使用XT150这个级别的,不然有可能会因为电流不足导致电调保护。

电调最好使用100A或以上的,不然这个天飞行可能会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我电装全是亚拓原厂的!!  由于新机 就先用550的尾巴飞 电调有间歇性的保护 电机的头子是原厂的  电池的头子是XT60   准备上个好赢100A铂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刚睡醒眼睛看不清,原来是柔化处理过的。飞的很好,建议以后用定焦拍摄:loveliness:

网友:
改出来的小机身.长尾巴好看吗?期待图片!

楼主:
发不了图呢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