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帝!关于设计螺旋叶片的定长自动切断装置

楼主(2012-07-17):
如题,有个加工螺旋叶片(见下图)的机子,需要做个定长自动切断的结构。定长好办,难点在于切断时螺旋叶片还在继续生产输出,不可以暂停,就像一根弹簧,一边旋转,一边圈数越来越多,长度也越来越长,向右平移。可以参考下这个加工视频(绝非广告。。。偶不是山东滴偶也不会傻到跑到5IMX做这种广告。。。)。视频里结尾处是用手持液压剪来手动切断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切不准,长度不精确。
像铝型材之类的自动切断都是探头检测到长度正好时给切割机信号,切割机随着不断生产出的铝型材移动并切割。型材好办,因为型材只做直线运动,切割机也做直线运动就可做到相对静止。但螺旋叶片不同,它一边旋转一边越来越长。。。这时要怎么设计液压剪的自动切断呢?叶片的生产绝对不能暂停的,因为暂停再启动过程中的摩擦力变化会造成叶片螺距变化。
不要想数控的四轴五轴机械臂啥的。。。成本太高了。
希望大家帮忙想想,给个大致思路。。。小弟谢过啦!

网友A:
在线切分两步,一个是跟着动的,另一个是切割的,这样行不行:用滚珠丝杆驱动切断台架,跟着动,在动的过程夹断,再返回。

网友:
论坛有的是能人,工业生产 搞个悬赏吧。

网友:
能不能直接在机器靠近加工部分的地方用液压剪直接剪,,就是有个金属引导管的那个地方,做一个喇叭口,喇叭口大口朝向加工部分,小口处末端加一个液压剪,喇叭口就是引导这个螺旋的叶片始终在喇叭口里,液压剪在后面,前提液压剪动作要迅速,如果你的机器成品加工速度稳定的话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接液压剪,时间一到,液压剪动作,执行剪断动作,这样如果在一秒钟内剪断的话应该不影响成品往外输送吧? 电磁阀用双向的,自动控制剪断操作要在控制上下功夫,因为到时间剪断之后液压剪还要解决回弹复位的问题,用接近开关在加时间继电器??
仅供参考!

网友:
你要提供你的东西的各个参数啊,基本的都是需要的,叶片厚度  宽度  总长度,。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切分两步,一个是跟着动的,另一个是切割的,这样行不行:用滚珠丝杆驱动切断台架,跟着动,在动的过程夹断,再返回。
难点在于切断过程中切断台架要跟着旋转一个角度。

网友:
可能性不大,录像上工件都是长短不定的,无法定位。这个还是手工来一下最简单

网友:
机械帝是谁?谁是机械帝?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吧,做个刀路

网友:
将液压剪固定在一个装置上,这个装置能绕这个螺旋旋转半圈,并且轴向移动,移动速度和螺距一样,这样液压剪就能保持和螺旋相对静止,剪刀要快,半圈之内剪断,剪断后返回起始位置,剪断长度可以用时间控制或旋转编码器控制,或者用接近开关控制

网友:
这个装置学名叫飞剪

网友(2012-08-25):
看起来转的速度比较慢,应该可以使用高速飞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