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万岁!组装一台电动车

楼主(2012-07-17):
电池:48v 15AH 两组
电机:48v 500w 前后驱
动力很强悍了
看图
控制器可以放哪里?电池准备放后避震旁边,一边一个

楼主:
碟刹片已经更换为203mm的,不然有干涉

网友A:
控制器能装坐垫下面吗

网友B:
帮顶
脚放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能装坐垫下面吗

不行,差一点点就能放下了,而且是两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脚放那里

脚蹬还没装

网友:
装链条吗?

网友:
全轮驱动,确实是好主意,还不用差速器的哈哈!肯定给力啊。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控制器?

网友:
你这个只能用一个手柄控制啊,否则会不好控制啊

网友:
电池装哪呢?

网友:
这是锂电池吗?双电机,想爬45坡是不!

网友:
 这猛哦,双电机

网友D:
有成平卖呀 那电池是长条的装杆子里面的 价格好像2000左右

网友:
这怎么控制呢?  或者说前后力不一样也没关系?

网友:
轮子好大,爬坡可能不行

网友:
这个车架太酷了 成品吗 哪有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成平卖呀 那电池是长条的装杆子里面的 价格好像2000左右

你说的那个是锂电池,TB上有卖那车的 !

网友:
我想拿报废的踏板车改装,全钢管结构,没有塑料覆盖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控制器?

可以随便切换串并联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那个是锂电池,TB上有卖那车的 !

这种也是锂电池

网友:
车价漂亮,改得也漂亮,就是自行车现在远离交通工具接近锻炼器械了,我觉得不改更好。

网友:
大梁下面的三角区可以D个盒子 放电池 控制器

网友F:
呵呵,非法组装车,不好控制。

网友G:
楼主啊,多并联几个场效应管,只要一个控制器就可以了。2只电动机线全部并联。

网友H:
车架太轻-------------电池太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架太轻-------------电池太重。不好

我人70KG,电池20KG,哪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非法组装车,不好控制。

操控性非常好,一骑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啊,多并联几个场效应管,只要一个控制器就可以了。2只电动机线全部并联。

那样两个电动机就不能独立控制了啊

网友I:
无刷电机啊,控制器应该必须是分开的。
另外可以研究一下油门信号同时给两个控制器,估计可以。

网友:
花不少钱吧,那么好的车拿来改啊

网友:
车架不错,什么牌子?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刷电机啊,控制器应该必须是分开的。
另外可以研究一下油门信号同时给两个控制器,估计可以。

两个控制器的油门信号线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1):
2×2 电动越野自行车,,

期待路试视频

网友:
期待试车视频X2

网友:
呵,牛人呀,也期待来个测试视频。

网友:
这软尾架~~~这前叉 不配油碟可惜了,
       控制器扒皮重新做盒,走线.注意散热.首选位置是车架三角区域.要是体积能控制住,最好是放在中轴的后面,注意防水和避让其他运转部件这样电池的可选部位又多了不少.
电池也可以分开布置.做成鞍包,便于充电和更换

另外:!截把!垫圈会把你的姿势保持在一个很不爽的角度
       最好再买一组法拉级的电容,要是只用一块电池.两个电机同时放电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车圈可以换成加宽的车圈.这样行驶感觉更爽,不信你可以用手去拧车带,应该能明显感觉到他左右变形的距离很大,要不以现在的状况骑行一阵子,就应该能发现大角度转弯时抓地不稳的感觉(这个怪你,26 2.1的车带你还用26 1.5的车圈)
       这个是带减速齿的电机么?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