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2-07-17):
这几天我都快崩溃了,1:我用MACH3 Z 轴时不时的就向下雕,雕的机器能穿个洞。换了电脑还是一样,可是有时能雕十几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奇怪啊!2: 我换维宏吧,手动机器 卡的厉害,卡的声音大的不的了,我对维宏不了解,不知道是接接错了还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板和主轴电源共地的啊?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Z轴电机线,仔细检查一下,看下是不是有破损的地方或线路虚接

网友C:
我的Z轴都还没做好,不知道啥情况,会不会是电机不给力,Z轴频繁正反转的时候Z轴上升阶段失步?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的屏蔽线都接地了吗

网友E(2012-08-22):
换一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