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xg8怎样与新买的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2-07-18):
我之前有个jr xg8控,飞亚拓500的,我现在又买了个xg8的接收机,按在新买的450上,请教xg8怎么与新的接收机对上频,连接上,求详教程,谢谢, 顺便求个xg8的接收机与亚拓老款3g无副系统连接方法,修便再谢。

网友:
说明书上有吧

楼主:
接收器全鸟语,不懂,3g是别人送我的。继求按装过程

网友:
插对频线在接收机bind口,接收机通电,然后开控,进入bind里面,点bind,显示成功即可,然后先拔接收电源,再关控,记得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控上不用插什么东西吧.就直接进入BIND

网友(2012-10-07):
一定把方形的那个回传连在接收机上,不然对不上的~

网友:
首先把你的对码线(就是1,3针脚相接的那个接头)插到接收机右下横着的那个通道(BIND BATT SENS)。接收机电池接好(任意通道),这时接收机会闪灯。然后按住遥控ENT接开机,进入系统设置模式。找到BIND,按下滚轮,OK。这时候接收机灯会从闪亮变为常亮,对频成功。   对频一定要插那个回传器,不然无法对频

网友(2013-08-07):
一定要有天线盒,自己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

网友:
611和411通电后3秒内开始开控BIND,其他接收如831就需要先插对频插头,开始BIND

网友:
JR的卫星天线可以单独用了,JR的nini三轴和斯库康姆的三轴都可以直接插上卫星就能飞

网友:
请参考下面资料

网友(2013-10-08):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X.BUS系统将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XG6/XG8/XG11的X-BUS升级程序下载现在已经开放,请各位一起体验吧!(升级方法与以往版本相同)

请登录官方网站www.jrpropo(***)前往新闻专区下载,

或者请点击相关下载页面:

http://www.jrpropo***/cn/news/contents.php?no=154

版本信息:

XG6:    Ver.0001-0010

XG8:    Ver.0001-0015

XG11:   Ver.0002-0009

附:软件升级注意事项:

①     电池充满电

②     选择原装SD卡,否则可能无法升级甚至可能损坏

③     在SD卡目录下建立JR文件夹,并将模型数据备份在JR\MODEL目录下,升级文件拷贝到JR\VERUP目录下;

④     按住左下角F/FNC键(XG6向右扳动AILE微调)开控进入升级画面

⑤     选择UPDATA升级开始

⑥     升级结束自动关机后,重开机将模型数据拷贝回遥控器内。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8日

网友(2022-07-04):
感谢楼主以及高位大神,留名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