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耐炸脚架改造大法,简单易实现,几乎无花费

楼主(2012-07-18):
本人新手,但是练模拟器之余,免不了手痒痒要飞真机,怕炸,只能想办法怎么保护飞机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买个练习架,说实话练习架我也是买了的,第一次飞就炸烂了,那个塑料连接器实在是很脆弱啊……
现在,教新手们一个改造的方法,几乎不花一分钱,老鸟们就不要笑我啊
材料如下:
30X40X400泡沫塑料两块,1m长细铜丝或者细线之类其他绑东西的一条,或者练习架碳杆+泡沫球两支,小十字螺丝批一个(打孔用)
泡沫塑料最好用那种软质的分层的那种,结实一些,一般空调或者电脑包装的时候都会有
在泡沫塑料中心用小螺丝批分别开孔,用于碳杆或者铜丝穿入固定。再在正对起落架两个脚的位置开空,随后可以把起落架塞进去。
经过这样改造后我实测3M高度停油门正掉下来一点事都没有,侧面的话就看运气啦~
文字描述可能不是很清楚,上图上真相

真相

真相

网友:
即刻石化。。。

网友:
不錯的想法,不過可以再精緻化一下。

网友A:
 降落减震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B:
这是什么的飞机,头罩没见过啊

网友:
好纯的水上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的飞机,头罩没见过啊

买的空白塑料头罩,自己贴的

网友:
这样的护垫减震好,就是会影响起飞时姿态,达不到真实起飞的训练难度。我是在脚架下并排粘两个喝酸奶的吸管,一边两个,共四个,也能起到保护脚架减震的效果。当然,没有你这个护垫减震好。但更能体现真实起飞的姿态。

网友:
原来是ESKY的机,那个陀螺仪堪称极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落减震效果应该很好!~
的确,不过起飞震动也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飞的结果是,并不影响起飞,也无明显震动,感觉只要无双桨现象的话,基本是不会有震动的

网友:
此为何物?
     真TM正点 还是电压式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