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esky 005,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18):
esky 005用多大的桨,该买什么配件,请各位给我一些建议。

楼主:
还有,怎么改无刷啊。先谢谢了。

网友:
买这个的话还不如买450呢,改无刷差不多也要小200块,加到一起够买esky的450了,不过建议不要买esky的东西,配件贵,跟其他的飞机不通用

网友:
老手都搞不定 更别说新手了  四通单桨可以玩玩  别指望005能3D了

网友:
没玩过所以觉得这个也可以啊

只要看看价格和配件吧
不过现在都是2.4G版的了吧

楼主:
那丘比特v3和esky005哪个好?
我觉得丘比特v3的配件比esky的还贵。

网友:
ESKY的配件用料很面,价格却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