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风神油机,想更换电子设备,给点建议

楼主(2012-07-18):
我有一架风神50,原配的电子件太差,想更换好点的,希望高手给个建议。手头新入手的控是JR XG8带接收机,最好2000元以内解决,另外定速器是否必须配置,定速器是干啥用的,只飞悬停、航线是否有必要装。一直在飞450,就是悬停水平,50是一时冲动买的,电子件太差只飞过一次就不敢飞了。

楼主:
这样配置怎样DS610X4,GP790+S9254,望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标题

790换成正品401,你只是悬停航线,够了。有钱可以换701,带定速

网友:
现在二手区520,611才多少啊?直接去收一只了事。大把

网友A:
又是一个给骗的~~~~是不是武汉兄弟买的?
告诉你~你最要换的就是陀螺和锁尾~~~最基本的要亚拓PG750+DS610  好一点点的就是FUTABA GY401+S9254

之后就这样就可以飞了~~基本悬停和最基本的航线~~~~~~别的你都不要去考虑了~~~
要是你航线动作过大~100%炸机~你3003的舵机绝对扫齿~~~~~
你只需要换个陀螺和锁尾后~可以到你会航线后在换舵机~~~~~陀螺和锁尾你可以用到你会飞3D后在换~~~基本可以满足基础3D的~~~
还有你那个发动机~~三叶ASP52的~~~也要换~~~你会悬停后~~2个月就可以换了~~或者现在成色还新就去了~~要不那个发动机也是你炸鸡的源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叶的发动机能用多久,是容易熄火吗,现在还没问题,另外3003我也想换掉,610怎样?现在就是飞过一次悬停,一直不敢再飞,还在练450,发动机换什么的好,大小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的发动机能用多久,是容易熄火吗,现在还没问题,另外3003我也想换掉,610怎样?现在就是飞过一次悬停,一直不敢再飞,还在练450,发动机换什么的好,大小合适吗?

三爷的就别指望了,转速不稳,还爱熄火,用三桶油换os55或者雷虎56得了@( ̄- ̄)@

网友:
我也是武汉兄弟购的套机,原来的电子设备就只能飞个悬停,航线如果动作太大估计3003力量不够,陀820不放心,所以我先换了陀在网上收二手GY611  500块,尾舵BLS251 400,舵机换成MKS 1009  8公斤力,控没换,发现控在其它JR  F特吧,天地飞包围在一点也不出问题,至于三叶发动机,航线够了,等技术上3D再换,三叶发动机不象论谈说的这么难搞,我新手调都调得好,老手们不知是品牌压力还是怎么了,而且三叶非常之不爱熄火,唯一一点就是散热,风神的塑料发动机座一定要换金属座以便散热,如果还想满意点,我在金属座下面加了个CPU散热铝片,三叶的温度绝对降下来,贫点油都不怕,一箱油飞个20多分钟,县停,希望大家参考下

网友:
LZ都是大块头还飞450太搞笑了.男人都是飞油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您说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下!买卖这个东西是相互自愿的!不存在欺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兄弟模型我和他们很熟悉,他们卖的东西配置确实很烂,但是价格在哪里啊!大哥,他们拿不是没有高配置的机器,而是别人不愿意买啊!本人觉得3003,820 52的发动机,性价比真的很高,按照您的说法的话,一个发动机800 陀螺仪1300 舵机5个算200一个吧就1000,这个价格你说一般人接受的了吗?想花3000块买这个配置买的到吗,毕竟只是入模,玩模型就是折腾,本人玩3003的配置的很久了,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只要不挑战自己,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要动不动就什么骗啊骗的,人家配置写的清清楚楚在哪里!希望你玩的开心,飞的愉快!一个玩风神的普通模友!

网友:
我在飞场遇到老鸟,建议我用3003,锁尾用好的。用OS 30发动机就够了不建议上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给骗的~~~~是不是武汉兄弟买的?
告诉你~你最要换的就是陀螺和锁尾~~~最基本的要亚拓PG750+DS610  好一点点的就是FUTABA GY401+S9254

之后就这样就可以飞了~~基本悬停和最基本的航线~~~~~~别的你都不要 ... [/quot

兄弟,我也是被那个坑爹坑娘的兄弟模型给骗了,他们服务态度还很差。。我是新手,你好像还懂得比较多些。。。
求指教啊 ,。。。我这个风神50能改装了飞吗?打算再入个亚托450有必要吗

网友(2012-11-16):
我还真就打算在武汉兄弟那买风神···他说的很明白。。。到手飞··航线足够··要是能飞3D  就在花2000块钱升级。。。。具体升级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也不懂。。。。很希望高手加我为好友。。。。像贵人一样扶持我这个菜鸟。

网友:
      都是可怜的新手    咱都是被骗的.... 入模太深  什么都不懂就去入手  被骗啦还在那傻呵呵笑...!

网友:
一次就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给骗的~~~~是不是武汉兄弟买的?
告诉你~你最要换的就是陀螺和锁尾~~~最基本的要亚拓PG750+DS610  ...

哥们你好。,   我看你挺懂的··希望你能帮助帮助我。。我只想花3千元左右买油动直升机。。。我也看重了风神CF版本   3280.。。。可是这个飞机的口碑真的不是太好。。可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很希望你能给我点建议。。我也打算过买空机。 可是我什么都不懂。肯定安装不上··为了图个省事··结果我也想在武汉兄弟那买。风神确实挺漂亮·又大 又是油机。可是它的配置··真是不太好。。。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的QQ是315884198  很希望你能给我最真诚的建议!谢谢你。。 对了,哥们·你火机玩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