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500,在次遇到问题,希望飞大机的魔友帮助(更新)

楼主(2012-07-18):
今天早上吧装好的500拿出去飞,很稳定很好,DS650很给力,速度力量都很不错,突然尾撑(中间碳纤杆,2头金属的那种)火花一闪,我降落一看XG7自带的接收机天线熔断了一根(我的2根天线,是从侧板引出来,绑在尾撑上的,一边一根),用手摸尾撑的金属头很烫,新问题来了,那来的电流?果断回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电机漏电,回家用万用表一侧,我的吗啊,电池和尾撑金属头有23V电压,电机的3根动力线和外壳电阻很小基本为0,说明电机绕组短路,输入的电流经过电机外壳,电机座,碳迁侧板传递到整个机身,而尾撑拉杆金属头那的接触面最小,导致电阻很大,所以发热。问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随便在问下,断的接收机天线,焊接上去行吗?还是买新天线整根换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新问题又来了,牙一咬买了亚拓的500MX,电机,这测绝缘很好,3根线和外壳是绝缘的,可是装上飞机后,在次测量电池和尾撑金属头依然有8-10V的电压,电池和电机外壳的电压也是一样8-10V。然后我又做了个实验,吧电机连带着电机座一起拆下来,保证电机座不与机身接触,然后量电池和电机外壳的电压基本没有,为什么拆下来就没有电压,装上去就有电压呢?同样的方法量了下450的,电压很小很小,不知道大机机是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希望有魔友也量量自己的机器,如果情况和我一样,飞行又不影响,我才放心啊,怕了!刚入大机,不太了解啊。希望魔友帮助。
         今天上去去试飞了,尾撑的金属头还是有点发热,而且尾舵机(ds650,金属外壳)的外壳发热,以前飞450的时候从来不热,只是有点微热,检查尾变距很顺滑。大家的大机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什么电机这么猛?

网友:
貌似很少这样的问题,什么电机,绕组漏电电机就差不多报废了。。。

楼主:
电机牌子暂时不说,呵呵。就是想问下,天线焊上去还能用吗?

网友:
天线焊上肯定能用,不过最好测下距离。

楼主:
那接收是双天线的,我想应该没问题,没断过天线,所以问下

网友:
电调没烧算好了,。。。。

楼主:
恩恩,算是基本没什么损失,我还怕我接收机烧了呢,不知道有没人有这样的经历,现在知道了,新买回的电机还是要测下绝缘

楼主:
顶一下,让大家都看到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帮顶,等有同样情况的人来帮你解惑吧~~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
 估计是固定电机的4个螺丝导电吧,换电机吧,迟早要烧电机!

网友:
不会吧,这么严重啊?

网友:
内容没遇到过,是不是电机固定螺丝顶绕组上了?

网友:
可以用金属丝延长,延长到原来长度即可,不过对杂波的过滤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