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关于1.4赛斯 纳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07-18):
前几天买了1.4塞斯纳 淘宝给配的朗宇2216 KV1100 1147浆,飞机装好滑行起飞后不到十米飞机就右倾,打舵修正不了,摔了。。第二次起飞前检查舵机都正常,重心也对,手抛,也是飞出去不到十米飞机就右倾,打舵修正不了,又摔了,这次比较严重机头罩摔坏了~回家问商家 说他们那边都是配的2216 电机 都很好飞,我就奇怪了修好飞机(加了碳片),称了重量是1.2KG(加电池),再去飞,结果更严重,机头整个撞地上,完全烂了~心情极端不好。,。问商家 还是说2216可以飞 因为电机 和飞机不是同家店买的,,2家店都说可以飞。。

新手啊~伤不起~请问各位飞过1.4大塞的大鸟,用的什么配置。。。谢谢~

网友:
我就用的2216。。确实很好飞……你没装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的飞机多重?

网友:
复 cz4981276 兄:

起飞失速:

(1)  主要是你在刚起飞而速度仍然不足时便已大角度拉起,
     飞机升力不足便会立即失速、左/右倾炸机了。

(2)  无论地面起跑或者手抛,都应顺推全油门,先让飞机
     平飞加速足够后,才微拉以低角度爬升便行。

(3)  要飞机好飞,除了要调好重心外,电机的拉力线更重
     要。前拉式的要(从后向前看)下倾2度+右偏2度。
     你每次炸机后都要检查和调整。

(4)  如选用较大动力配置,会让你较易救机,和在大风中更易控。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的飞机是右拉对了 但是好像不是下拉。。电机座是金属的 不知道怎么弄成下拉

网友:
即便下拉不够,影响也不至于大到无法控制。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吧,找个老鸟带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飞机是右拉对了 但是好像不是下拉。。电机座是金属的 不知道怎么弄成下拉

用铁质圆型中空小垫子加厚电机架上半部。

陈伯

网友:
所有动力摇控飞机、台头过高过久、就会失速、失速後所有动作没反应、一会儿就跌落地面、是正常的、没老手在你旁、你买多几只也跌下来。

网友:
新手啊~伤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伯!朗宇2216 KV1100  配1147浆 飞机1.2KG 可以飞的起来不?能实现倒飞吗?我是玩小塞斯纳玩起来的 小赛我可以倒飞的。。

网友:
我是从md塞斯纳开始飞的。现在就飞1.4m的塞斯纳。感觉非常好飞。我一共买了4个1.4m的塞斯纳。两个2216电机,两个用原装电机。个人感觉原装电机好一些。2216也可以。通用性好一些。建议起飞的时候一定慢慢拉起来,起来过后及时回中升降杆。这样就不会炸j j了。

网友:
我觉的1.4的小塞超好飞啊,但是我弟弟的也是1.4的小塞  起飞也是右倾左倾的问题,电机还是原装的3536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朗宇2216 KV1100  配1147浆 飞机1.2KG 可以飞的起来不?能实现倒飞吗?我是玩小塞斯纳玩起来的 小赛我可以倒飞的。。

可以飞起来,但是动力过载很严重,最好换2216 KV880电机,或者桨换9×6。

网友:
菜鸟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