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BAR 能不能在T8FG上设置EXP?

楼主(2012-07-18):
遥控器
是T8FG,现在不知道使用VBAR5.2能不能在遥控DUAL RATE里面设置A,E,P的EPX~~~~好像VBAR只用到遥控器的摇杆,如果设置EXP,不会不会把VBRA搞乱了,引起炸鸡! 求解答!

网友A:
 exp是控的设置,跟v8无关,可以设置,你设置exp相当于什么,你打舵20%,而实际上只输出15%,何来v8会因为这个炸鸡一说啊!多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3GX不是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吗?胆子是被瞎小的!

网友B:
  3GX也没说不能设置D/R和EXP吧?而且相对V8,3GX控上设置的还要多些

网友C: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