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MINI CP 室内自旋悬停,和室外比压力不是一般的大!█(贵阳找组织)

楼主(2012-07-18):
    刚才有人说M CP自旋很蛋疼,我就马上拍个视频,为CP证身。除了模拟器,没有飞过其他飞机,我觉得CP自旋还好。
细心调机以后,调控以后,还是很稳的,室内自旋停一个电没什么问题。
悬停技术不是很好,只能这么慢。

网友:
厉害!佩服!
俺再练两年看有木有这样水平。 室外没事,室内压力山大。

网友:
我的CP自旋跑到1米以外,难得是没调好

网友:
视频优酷审核中~~

等待

网友:
改装过的就不能叫正身了。你用原厂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装件能解决自旋问题,就不会这么多人抱怨CP自旋了。。
解决不了的,只能微调改善少许。

网友:
小飞机能控制成这样,牛

网友:
对了,我刚试了修好的02S,慢点自旋还差不多,就是要室外,室内不敢啊。
MCP返厂还没回来,回来我也试试。
楼主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头罩长得很搞笑啊

网友:
LZ飞的不是一般的好呀

网友:
楼主自旋调好了啊,恭喜,cp弄好了,自旋不错哦

网友:
楼主技术好,看过很多视频了。。。。。

问一下,大家说的自旋悬停,并不是机子调的好的来直接打方向就随便自旋吧,自旋过程其实很复杂吧,副翼和升降要360度不停的靠每一个面的瞬间观察并配合矫正哇?

我看那些飞大机的高手,差不多2秒三圈的自旋速度,难道也是不停地按照四面的每一面分别矫正啊?哪有那么快的反应,旋转一周过程中,每一个面都全部方向变换,要纠正哪得多块的反应和视力啊??我看都看不大清楚,很好奇。是他们的飞机调的好,直接就单方向舵自旋,还是完全有套路,左右手有固定动作,根本不需要根据机子姿态看着纠正?还是靠眼睛在每一个面的瞬间判断偏移再纠正?

网友B:
包括G CP慢速自旋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快速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括G CP慢速自旋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快速自旋。
快速自旋还没有练成,等成了再试试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四面悬停过了以后就开始转,从满的10秒一圈,开始。
转多了就条件反射了,不用想的,就越来越快。
我离1秒两圈还远啊,练习。

有空就飞,一天能飞30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面悬停过了以后就开始转,从满的10秒一圈,开始。
转多了就条件反射了,不用想的,就越来越快。
我离1秒两圈还远啊,练习。

有空就飞,一天能飞30电。

等于说,飞手还是只能根据飞机当前朝向不断调整当前朝向的平衡?然后按一秒8次的速度,反应不同的方向

网友:
标题

楼主你试试一秒一圈的稍快的自旋,你这么慢其实是360悬停。小机没有副翼,而且又小,不稳,自旋根本不行,要练技术必须450以上,要手感必须有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