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调的最大输出电流和电机的最大承载电流关系

楼主(2012-07-18):
我想我必须问这个问题了,找了很久没有答 案。电机,电调,电池参数的匹配:-
先来陈述一下我的理解:
电池参数:电压+容量+放电倍率,             例如:3S(11.1V),4200mAh,30C
电调参数:输出能力,                             例如:好赢80A
电机参数:最大电流(A),最大电压(V), KV值. 例如:2860,最大电流80A, 最大电压17V, 3400KV

电池和电调的原则:
1)电池电压不能超过电调最高承载电压
2)电池电流持续输出大于电调最大持续电流输出
上面的例子中,电池的电流输出是 4200X30/1000=126A,电调是80A,所以配合起来是没问题的,电池甚至可以配合到120A电调。
电池和电机的原则:
1)电机工作电压由电调决定,而电调电压由电池输出决定,所以电池的电压要等于或小于电机的最大电压
电调和电机的原则:
1)电调最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我的问题2)电流呢? 电调80A是不是也不能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
              如果配120A电调,会导致电调能力浪费? 如果配60A电调,会导致电调能力不足?但都不会损坏电调和电机?

网友:
 没看明白,不过所有的电流都是用电器决定的,例如你家的插座上可以用2000W的电磁炉难道如果只插了个台灯会电力浪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根据你船的大小,需配多大电机和KV,还有电池。电机带浆空转比如每分钟10000转,但到水里就只百分之30的转速了,所以船用电调尽量买大点的

网友:
危險喔

槳是電機負載    裝槳的船行駛時   不可超過電機最大電流

電調要遠大於此 電機最大電流

電池可以提供 大於此 電機最大電流

网友A:
电调最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电调是耐压和耐流,不代表电调输出的必须是全负荷,电机承受的电压由电池决定不由电调决定

电流呢? 电调80A是不是也不能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如果配120A电调,会导致电调能力浪费? 如果配60A电调,会导致电调能力不足?但都不会损坏电调和电机?

电机的承受的电流由电机的负载决定,只要负载功率不超出电机额定,电机就不会有问题,而电池和电调仅提供到达这一负载的功率输出,其能力超过该功率即可,并不代表能力大于该功率的电池电调组合一定会输出最大功率

实际上,大电流的电调,小电流输出,在不论重量的情况下,效率要高于使用小电流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最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电调是耐压和耐流,不代表电调输出的必须是全负荷,电机承受的电压由电池决定不由电调决定

电流呢? 电调80A是不是也不能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如果配120A电调,会导 ...

谢谢你的分析啊,所以有足够银子的情况下,还是因该入大电流电调

网友(2012-10-13):
这么说,就是电池的最大电流=电机的最大电流<电调的最大电流,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电池最大放电电流=电压/(负载电阻+电池内阻)   ,电池C数*电池容量=电池最大安全放电电流。C数大的电池在相同的放电电流时,放电电压更高。
有兴趣可以试试,用2200 20C的电池和5000 20C,把电池正负极短路一下,会不会因为2200 20C电池放电电流小,正负极的触点就不会被溶出一个洞。

决定整体工作电流的是电机,电机转动后是感阬负载,转速越高,感阬电阻越大。反之越小,不转时是直流负载。 初中的物理公式,I = U /R  。当电机不转时,电机内阻是0.00几欧以下的阻值。
电机说明书标的工作电流可以片面理解为最佳效率点电流。当电机工作电流在标称电流时,工作效率高,发热小。
当电机工作效率低,比如带过大的桨,电机扭力不足,这时电机转速上不去,电池的能量都去发热,而不做功了。
所以船选 用电调,一般都用选用电流较大的电调。
但这并不代表就安全,就算你用180A电调,2200,20C电池, 标称电流是50A的电机,你只要把电机堵转,2200电池产生的瞬间大电流己足够把180A电调烧掉。因为电池放电电流I = U /R  。电机,电调的内阻标称都是0.000几以下级别的。
用大电流的电调,在电机效率低时,抗过载能力更强。
如果船整体效率高,其本上,电调的工作电流比电机高20 30A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啊,所以有足够银子的情况下,还是因该入大电流电调

嗨!兄弟,才看到你的这个贴!来晚了!呵呵!除了上面的兄弟和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理解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是:船是在水里、当船穿越波浪的水体的巨大阻力荷载之后又突然腾空而起穿越空气的空荷载,然后又重重地扎入水体!这样周而复始的运行!
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你跳入水中游泳的感觉!这样你就应该理解船模电调和其他模型的有所不同!而且要求更高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最大放电电流=电压/(负载电阻+电池内阻)   ,电池C数*电池容量=电池最大安全放电电流。C数大的电池在 ...

那么请问,电机,fsd3665,kv2300,最大电流80A;电调150A,能否用6s4000mah40c呢????82cmC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嗨!兄弟,才看到你的这个贴!来晚了!呵呵!除了上面的兄弟和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理解以外,还有最重要 ...

谢谢池塘大哥哦。当时不了解这些情况,还想着拿空模的电调加水冷做竞速船的电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问,电机,fsd3665,kv2300,最大电流80A;电调150A,能否用6s4000mah40c呢????82cmCAT

完全可以。
你这个问题的重点没有提及,关键是用什么桨。桨才是决定船最终工作电流的因素。
你这个电机,建议先用38左右的桨去试,如果跑下水跑两圈,马上回来看电机,电调的工作温度,如果温度正常船也有速度,请用大一个规格桨再试,也是跑两圈回来看温度,如果电机,电调,电池等都明显发热了哪证明电机的扭力不足以带动这个桨,效率变低,己经有过流现象导至异常发热,请换回小桨。

网友:
我的65CM电O也就冰轮3670KV2475 好盈120A 438桨 用的是4S25C两块3500MA电池并联 速度大概60吧 问题就是电机温度很高 电池温度也有点高 船的总质量是3.88 现在买了个水泵 水冷应该不成问题 打算用5S2P 10节A123不知道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问,电机,fsd3665,kv2300,最大电流80A;电调150A,能否用6s4000mah40c呢????82cmCAT

看了你的配置,电池和电调的最大电流,都大大超过了电机的最大电流,电机有没有烧的可能?

网友:
看温度,那个温度高烧哪个

网友:
电调控制的是pmw频率,不是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你这个问题的重点没有提及,关键是用什么桨。桨才是决定船最终工作电流的因素。
你这个电 ...

目前是438铜浆,明天新水舵装上就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