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如何拆开700级大桨夹里的轴承及止 ...
没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如何拆开700级大桨夹里的轴承及止推轴承? 真心求教

楼主(2012-07-18):
故事主题:亚拓700E DFC
缘由:准备按说明书 给止推轴承 上润滑油。
在这里真心像各位大大们求教,在没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最高的方法?

网友A:
瓦斯炉有吧,加热+敲就出来了

网友B:
开水煮煮!

网友C:
说得越来越不靠谱

网友D:
我没有拆出来上,因为实在拆不出来,应该上油了吧

网友E:
原厂都 有上油了,不用拆下再上呀。

楼主:
原帖由
大连
于 2012-7-18 21:44 发表
原厂都 有上油了,不用拆下再上呀。
我看了尾桨的止推轴承都没有上唉。

网友D:
尾浆夹的轴承的确没有上,需要自己上油~~~~~

网友F:
外侧和中间的可以拆出来就好。难道这个都拆不出来吗?

网友G:
軸心壓機

网友H:
买散装的.

网友I:
用酒精灯烧,好处是烧不黑。实在没有就用二锅头加一团棉花。

网友J(2019-05-11):
放电磁炉上加热,我试过,但是就是不知道伤不伤电磁炉。不过现在买热风枪了,所以就用过一次电磁炉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