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更新-采购清单)打算改造宝宝的遥控车,请大神们给我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2-07-18):
上周朋友送我了一辆宝宝的遥控车,很大的!
到手后,充电,试车。。。
转向是有助力的(说明书上写12V 9W助力转向),但是转向幅度太小了,打算改大一点。
问题是:
遥控转向之后,轮子不回中(开关通道),打算在方向盘下加一个大力一点的舵机解决这个问题。请教舵机的参数。。。
油门也是开关通道,打算改成比例控制的。还有宝宝的油门踏板也打算改成比例控制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打算改造成遥控优先模式的,因为现在切换到手动操作之后,遥控器就不能用了。
万一宝宝驾驶不当,很容易造成事故的。。。

手上没有合适的遥控器,我都是玩飞机的。所以必要的话,打算入一个枪控+有刷电调(那马达说明书上写12V 30W)+ 转向舵机 + 接收
可能还要一个舵机调试器,用来改造比例油门踏板。

其他的灯光反正自己可以DIY一下的。

不知道这该发哪一个板块,如果发错了地方,还请斑竹纠正,谢谢了!

最后附图2张,一张是家里宝宝试坐的,一张是晚上外出试车的时候拍的。

==================================================================

打算采购的清单:

无限 HSP 6KG 原厂舵机 SP6006(带舵机臂)  45.00
    (直接控制方向盘的转动)
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带失控保护 送模拟器  220.00
    (为将来考虑,弄个稍微好一点的,出去也好亮一下骚。还有要限速,最快车速必须限制在5KM/H以下。不知道能不设置?)
恒龙/94123 /无限通用有刷550马达 320A电调  颜色分类: 320A电调  59.00
    (驱动车子里的550马达,前进后退)

简易舵机测试仪 航模马达测试电调测试器三档指示灯  8.50
    (改造油门踏板,以后宝宝自己开起来可以舒服一些。改造电位器,应该可以达到限速的效果?)

不知采购这些配件是否可以驱动车子了?原车的电瓶做电源,不打算用锂电,宝宝用必须要安全。

还有这些东西价格是否合适呀?

那个电调的安培数貌似太大了啊,我估计车子最大的电流不会超过6安培的吧?(6V 30W  ==》 5A)
用小一些的电调驱动550马达,会烧掉吗?

请指教一下吧~~  ^_^
==================================================================

有图有真相,真人出镜

有图有真相,真人出镜

晚上光线不好,将就一下了。

晚上光线不好,将就一下了。

网友:
这舵机,要是和孩子的胳膊比力气,小不到哪儿去。。。
估计一个舵机的价格能买你这整辆车了。。
50kg的舵机,都不一定够吧。。
整10个5kg的舵机并联?汗。。。

楼主:
方向盘是有助力的,我打算舵机直接驱动方向盘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让那个助力系统自己去完成,所以似乎我感觉。。。5KG的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只是5kg/cm而已。。
如果放到5cm的杆儿,只有1kg了。。

楼主:
昨天晚上仔细检查了电瓶,发现上面标的是6V 7AH的。。。晕死!那看来市面上好多电调我都可以用了!回头好好淘一下!为了让我们家小家伙早日泡上妞,拼了!

网友:
我也准备改 方向是电机直接带的

网友:
我儿子的童车已经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

网友:
改成油动的了

没遥控没刹车 完全靠我儿子自己开 弄个绳子拉着

楼主:
编辑完了,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期待顺利改装成功图

网友:
可以设定通道输出量的

楼主:
重新整理了一下购物清单。。。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的呢?

模型专用 三线开关 FUTABA接口(带充电接口)        12.00        (可能会用到)
30CM Y线 60芯线 舵机分线/Y线        4.00        (接电量显示器)
模型车专用 接收电电量显示器        18.00        (显示电瓶里还有多少电,免得失控)
特价 无限 HSP 6KG 原厂舵机 SP6006(带舵机臂)         45.00        (控制方向盘)
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带失控保护 送模拟器         220.00        (有送模拟器?那不用再买模拟器了。楼上有兄弟说可以设置通道输出量,那可太好了!)
模型电车 恒龙/94123 /无限通用有刷550马达 320A电调        59.00        (估计宝宝用的话,电流不会超过5A的...)
简易舵机测试仪 航模马达测试电调测试器三档指示灯 店庆特价        8.50        (手工改造油门踏板)

对了,那舵机接头和GT3B的接收器插头是否可以吻合呢?这个我真不懂。。。望指点!
这次新增加了电量显示器和Y线,希望准确的知道当前车子电瓶里还有多少电量,以及是否足够接收器正常工作。
不然就悲剧了,小宝宝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啊,一切都以安全为前提!
还有现在在纠结这么改造之后,我如何才可以DIY成遥控优先呢?因为如果将来宝宝自己开,难免会出状况,所以我希望遥控器可以随时待命,一旦有情况,我就可以直接介入,控制车子。
或者说至少油门这个通道,我必须得随时可以控制!
不知道这样的话,那个舵机测试器和遥控的油门通道我该怎么设置?
再或者,那遥控器有3个通道,除去油门和方向以外的第三个通道,我用一个舵机直接控制油门踏板的开关,然后直接拿回控制权可行不?

来一张小区里开车拍的照片 ^_^

来一张小区里开车拍的照片 ^_^

网友:
 这娃幸福啊 我当初自行车都没得

网友:
好像很难实现,遥控优先抢夺控制权吧
我家的这个小车,是在车上有个开关来切换手动或遥控的
加个舵机来控制这个开关?

网友:
买个2.4G的天6二代,可以设置油门输出量,你想多慢就多慢,他踩到尽头都木有用,优先权只能用舵机控制开关,让宝宝的油门失效,断他油门的电。
6KG舵机就算了吧,13KG都嫌小呢

网友(2012-10-05):
做个标记,也打算给我家宝宝买个车改改。

网友:
转向舵机   呵呵  1:5 汽油车都40KG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