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赐教:JR XG8的原配八通接收机不装卫星天线能不能 ...
请前辈赐教:JR XG8的原配八通接收机不装卫星天线能不能用?

楼主(2012-07-18):
XG8原配的8通接收,不装卫星天线能用不?缺少多少功能?距离有无缩短?

网友:
没问题 对频时用一下就行

网友A:
正常用,距离的确缩短。估计500米吧。

网友:
回传模块跟接受距离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卫星天线是回传模块?

网友:
那个不是卫星,是回传接收机电压的一个回传模块,目前只有一家三轴公司产品支持而且还必须自己动手改一下,至于能不能不用,看运气了,我xg7去年8月买的,对频后可以拆除不用,我朋友今年3月份买的一个,不可以拆除,同月我搞了一个831,可以拆除....至于你的,看运气吧....450多个那个布线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