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视屏 大家帮忙解决下啊 跪谢了!!!

楼主(2012-07-18):
2212 KV1400的无刷马达 XXD 30A电调(上面写写着HW30A) 2200 20C的动力电 天6控 动力电 刚充满 控电也没问题 接电后一切正常 推油门 开转 可转一会后就不转了 必须拉下油门 在推上去 可还是转一会就不转了 求大师们解惑啊  不会传视频 有链接 麻烦大家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4OTMwMTY0.html

楼主:
谢谢你帮忙贴视频 可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看上去就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网友:
你先全油门检测下

楼主: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过了 全油门没的试 就算一下推到顶  顶多在40%50%d 时候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HW是仿好盈程序是电调,线性和性能比普通的XXD好些。
看电机启动的动作,我看着也觉得是电调行程未设置好。如果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忙贴视频 可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天6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控的问题啊 你全油门试过没有 一样的吗?

网友:
我有个xxd电调也是这样时好时坏,在不同油门大小都发生过停止或发卡。换个中特威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马达3条线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一个XXD也这样, 不过是全油门5秒准时停机, 最后重设了油门行程就解决鸟. 要不楼主换个电调试试, 现在好赢天行者电调也很便宜了, 不要再买XXD鸟.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还是不对 这套东西还从没在空中留过一分钟以上了  准备换套电调跟马达了 推荐个抗摔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C数不够~~大油门电压降得厉害,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
检查焊点,虚焊了!

网友:
哈哈,我知道原因,请设置电调里的电池规格,你现在的电池设置应该是在镍氢电池上,我有一套设备和你一样的表现,后来我把电池规格设置成锂电之后就解决了,这个应该是电池保护功能

网友:
交叉检查下,用另外的电机和电调分别试下。

网友:
该充电了

网友:
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B:
设置一下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