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罐漆比散装丙烯酸漆还便宜?不会吧?高手给讲解下

楼主(2012-07-18):
最近给机架喷漆12米75*75的方管四面喷,用了10罐228g的三和自喷漆。本想节省点银两,改用喷枪,上*宝查丙烯酸漆居然要40元/公斤,三和的自喷漆6元/228g,折合26。4元/公斤。省了气泵、喷枪和清洗,白赚4.3个铁皮罐,还省13.6元,怎么可能呢?

网友A:
自喷漆都用不完的,里面会留很多
还有气压低,不容易喷均匀,会流挂

网友B:
原漆跟稀释过的漆肯定价格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都用不完的,里面会留很多
还有气压低,不容易喷均匀,会流挂

你说的是杂牌罐漆,用名牌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漆跟稀释过的漆肯定价格有差别

就是想听听其中的奥秘。请深入讲解一下。

网友:
这种漆质量差劲一碰就掉漆,以前用鸽牌质量很好,比立邦喷漆价格实惠,
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混淆概念啊,三和自喷漆是什么漆?硝基漆还是醇酸漆?你散装漆用的啥丙烯酸漆,干嘛不用普通硝基漆对比啊。

网友D:
自喷漆跟纸皮一样,稍用力就揭一层下来,谁能推荐些好一点的自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淆概念啊,三和自喷漆是什么漆?硝基漆还是醇酸漆?你散装漆用的啥丙烯酸漆,干嘛不用普通硝基漆对比啊。

现在的三和普通自喷罐漆都是丙烯酸漆,全称是快干热塑性丙烯酸气雾漆。所谓散装是20公斤铁桶装的丙烯酸漆。我一直说着丙烯酸漆怎么可能和硝基漆比?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三和罐装的丙烯酸自喷漆比大桶装的丙烯酸漆便宜?
这回总算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喷漆跟纸皮一样,稍用力就揭一层下来,谁能推荐些好一点的自喷漆。

您说的是什么品牌的?我下次买时小心些。为了买罐漆,我到处查资料泡论坛,感觉是:在中 国花钱买东西真累!
下面的说的价格有些高,我买的*宝价:228g三和普通自动喷漆6元;FOX-D普通自喷漆150g5元。7cf买不到没用过。
转:关于自喷漆品牌
2009-03-12 15:40摘自:比例模型爱好网
原作者:西门吹牛子
------------
  就国内来说,现在还有市场竞争力的自喷漆生产企业也就三家。大家在各自的地方选择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
  1、深圳彩虹(注意,是深圳而不是什么广州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彩虹)。该厂的代表品牌是7CF/漆师傅/可利美。建议大家用前两种。可利美不用也罢!
  2、广州保赐利。该厂的代表品牌是FOX--D狐狸/派乐士/保赐利/ATM/美得利。建议大家使用前三种牌子。
  3、三和,代表品牌三和。(只能用这种。)
  基本上,这三家厂的产品的质量都比较好。技术成熟。每批次的产品的色差基本可以说是没有。至于其它牌子的喷漆,大家如果能买到以上这些牌子就不要考虑啦。这里面。除了FOX--D的价格明显要高一些外。其余的在零售市场价位都差不多(10元左右。)FOX--D可能在各地区价位不太一样。但零售不该超过15元。
  一般来说,买自喷漆最好要找到真正的地区代理商。因为一个成熟品牌的颜色一般都在120种颜色以上。而零售商是不会进那么全的颜色的。大家在买自喷漆的时候最好先向经销商要一张色卡。根据上面提供的颜色来选择。我建议最好一次买一箱(12只。可以用各种颜色拼凑成一箱。这样价格能便宜好多。最高不该超过80元。)一罐喷漆可以使用好长时间的哦。
  还有就是自喷漆里面有一些金属漆它跟普通漆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更高一些的还有闪光金属漆和荧光漆。大家如果留意一些的话。有些颜色如果在模型上用好了。效果是别的漆很难达到的。
另外还要加点。就自喷漆来说,它的主要指标就是喷出速率(7CF和漆师傅还有保赐利不错。)细度FOX--D和派乐士不错。)。喷涂面积(三和/彩虹还有FOX都很好。)。喷出率这三个厂的产品一般都能保证在98%以上。附着力保赐利的东西最好。在2级以上。光泽度也是保赐利引以为荣的。尤其是FOX。她的光泽度是全国最好的。在干燥时间和硬度上。各家基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E:
没用过,但是感觉一是分量上的问题,小包装会不会缩水厉害些,二是自喷的话应该是连辅料一起算重量的吧。
楼主先测下新的重量和用后的重量,看差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但是感觉一是分量上的问题,小包装会不会缩水厉害些,二是自喷的话应该是连辅料一起算重量的吧。
楼主先测下新的重量和用后的重量,看差距多少。

我居然忘了称重。可惜天平不在家,好在还有半箱,下次称重后再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什么品牌的?我下次买时小心些。为了买罐漆,我到处查资料泡论坛,感觉是:在中 国花钱买东西真累!
下面的说的价格有些高,我买的*宝价:228g三和普通自动喷漆6元;FOX-D普通自喷漆150g5元。7cf买不到没 ...

彩虹质量刚刚的,抠都抠不下来。

网友:
丙烯酸漆喷涂要不要稀释,三和的应该是稀释好的。查下稀释比例再算算热塑性丙烯酸漆的稀释剂价格吧。

网友:
用自喷漆就是图方便,经济性肯定不如普通包装没稀释的了

网友:
自喷漆就是稀饭
桶装漆是大米饭
浓度不一样,感觉上是自喷的便宜了,其实还是桶装的实惠。

网友:
楼上的比喻太准确了

楼主:
800元20公斤(杂牌)的大桶丙烯酸漆,好几年用不完,会不会失效呀?哪个厂的质量好呢?杂牌小厂的产品不知质量如何?丙烯酸的稀释剂大约15元/公斤。

网友:
楼主忘了算稀料了

网友:
网上找了一圈,貌似,醇酸防锈漆+醇酸磁漆就够用了,丙烯酸漆适用于机床么?

网友F:
在中 国花钱买东西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