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充电器改装为一拖四

楼主(2012-07-18):
很多人抱怨CP充电器充电时间比较长,前段时间看到这个帖子,产生了改装的想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6737
原帖提到了只需改2个电阻就可以增大minicp原厂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其实,不添加元件其实也能加大充电电流,直接把充电板上两个标记272的电阻和两个标记102的电阻对换,电流也能加大到500MA,充电时间会缩短到原来一半,只是,LED充电灯会比原来的暗一些。
还有模友提到原充电器有空位,补焊元件多充几个电。LZ正是通过加焊元件,实现同时对四个电池500MA大电流充电。
华科尔原装充电器所采用的芯片上印字是UN8HX,经百度,这个芯片的确切型号是XA4054,这种芯片是国产的,是国外凌特LTC4054的仿制品,这个芯片在淘宝上找不到,但其实和常见的充电芯片TP4054是通用(和LTC4054不通用)。可以直接用TP4054代替XA4054,两个芯片电流参数,外观都一致(很多电子消费品都是用的这类芯片。两个芯片充电精度都是1%左右,也就是充满电电压在4.164.24之间,但一般都是偏小的,我测了几片都低于4.2V),只是充电指示功能会有区别,TP4054不充电时LED状态灯会闪烁,充电时常亮,充满电后灯变暗不像XA4054充满后熄灭。
至于要加焊的元件,请看下面的附图,主角两颗TP4054(用矩形标记)当然少不了,图中用圆角矩形标记的电阻,阻值可以全部采用1.2K左右的电阻。标记红色菱形的要把原来的电阻去掉换成1.2K,电容(用椭圆标记)全部都焊100nFLED灯安装时要注意高度和原来的等高,还要注意方向,也就是图中用蓝色箭头标记的那个缺口,应该和原有的LED朝同一个方向。电池连接线,极性不要搞错,红对应正极,黑对应负极。在图中也有标记。线的固定方式看你的个人喜好。可以像我一样,去掉散热孔上的一个小柱子,从散热孔穿出来,也可以在上盖上打孔,不过难度要大些。其他没有标记的元件可不加焊。
这样改装后,就实现了同时充四个电池,单个电池充电电流可以到500mA。如果考虑到保护电池,用小电流充电,可以把图中用菱形和五星标记的电阻增大,比如改为1.5K,2.4K等等。
锂电池的通常的充电方式是一开始小电流充电,达到一定电压后,开始恒流充电,到4.2V左右时,恒压充电,只有恒流充电时才能达到500MA最大充电电流,时间消耗在涓流充电和恒压充电比较多。
为了进一步扩大充电电流,还可以把两个充电芯片并联,同时给一个电池充电,时间也会进一步缩短。
改装后,经测试400mah的电池(实际充入电量在350左右),充满电要50分钟到1个小时,充电芯片并联,同样的电池充满电要30多分钟。充电过程中,会有一个芯片先停止充电,剩下的那个把电池充满,这是因为两个芯片的截止电压会有差异。这也导致充电时间稍长。
另外,改装一拖四充电器,要求电源能提供2A左右的电流,请确认你有2A以上的5VUSB电源,或者你的电脑USB口可以承受2A电流。USB标准要求接口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为500mA,但是实际上,现在一般的电脑USB都能提供12A的电流,有的电脑甚至能提供4A电流。电脑USB一般也都有电流检测功能,电流太大系统会有提示和相应保护。但是还是请自行确认。

驭风

要改造的电子元件都有标记。

注意LED灯安装的方向,蓝色箭头有标示。

举起手来,还蛮可爱。

充电中的效果。

这是套件。芯片,阻容,连接线都备好的。

网友:
牛 充电后的电压成不
顶一下

楼主:
充电截止电压前面说了,精度1%,实测,原装的一个是4.13,一个4.18,加焊的一个4.13,一个4.19

网友:
我的mcp充电器怎么没有那四个灯??外壳也和你的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MINI CP标配啊,官方商城里就是这样的。中间两个LED灯是我加上去的,外壳本来就是有四个灯位,出厂的时候用标贴挡住了。

网友:
标题

内容路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