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入了伟力v911。。。。。。。

楼主(2012-07-18):
看了几天,选择来选择去,新手入模还是来个便宜的玩吧,前天下单,今天到手,感觉很好飞,维修简单,就是悬停不行,精度差了点,想入更好更大的机型,看来还是需要好好拿911练练了。。。。上图。。。手机拍的,凑合看。。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有点抖动,什么原因??请教高手!而且平飞的时候机头微微偏右。。什么情况?

网友:
没玩过此机,帮顶

网友:
后退经常晃,正常的,右倾更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飞的时候有点抖动,什么原因

复 hnzippo 兄:

(1)  因单桨力矩问题,悬停时轻微右侧正常。

(2)  V911的出厂设定,是让你户外飞抗风用的。
    你要室内飞细腻易控的话,可以调:
    (a)  按控左上角制。
    (b)  十字盘连杆由长球头改插短球头。
    (c)  舵机臂连杆改至最内孔。
    (b)  控制时用微舵量。

(3)  飞机抖的问题,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855&ptid=640251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911练一下舵面反应还是不错的......
注册时间2006-7-9  《------核潜艇

楼主:
感谢陈伯解答,更换小球头后是不是舵机行程变小了?想上更大的电直是否可以上450还是直接上600,朋友推荐我LOGO,我觉得是不是跨度太大 ?望陈伯抽空答复,麻烦陈伯了,谢谢!

网友:
常规潜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解答,更换小球头后是不是舵机行程变小了?想上更大的电直是否可以上450还是直接上600,朋友推荐我LOGO,我觉得是不是跨度太大 ?望陈伯抽空答复,麻烦陈伯了,谢谢!

我没试过更换过小球头飞行,因为我大舵量飞行室内飞航线也没什么问题。至于练好911建议还是先买个模拟器练习,因为从4通锤子机跨越到6通的真机肯定会不适应,4通锤子机会自动回正,6通机需要手动修正,如果真要上大机的话建议上450,毕竟配件便宜,千万没别买山寨到手飞等RTF机,亚拓450 PLUS除外。至于600机型或者一些名牌不建议购买,第一,原厂配件很贵,第二,不买原厂配件炸到后面还是杂交机。如果你是高富帅的话则忽略此回复。

网友B:
这个机现在有新版的,怎样还要这个旧款的。新款闪猫有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更换过小球头飞行,因为我大舵量飞行室内飞航线也没什么问题。至于练好911建议还是先买个模拟器练习,因为从4通锤子机跨越到6通的真机肯定会不适应,4通锤子机会自动回正,6通机需要手动修正,如果真要上 ...

顺便路过2012 兄正解
改短球头可改小舵机行程,令操控更细腻更容易。

让你买LOGO来入门的朋友是要害你的。
明显你是没老鸟带的。建议你上模拟器加:

(1)  有副翼山寨450 + 控 (Devo 7、天七)。

(2)  FBL100六轴六通无副翼小鸡含控(695元)。

用低成本来练习,可减少心理负担,学习更易。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现在有新版的,怎样还要这个旧款的。新款闪猫有评测。

闪猫说的新版的并不是伟力的,是另外一个品牌,论坛里有评测,稳定性好些,续航能力较弱。

网友:
呵呵,看到LZ 的贴总算有点安慰。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恭喜! 慢慢享受

网友(2012-09-14):
慢慢来哦。。。。。

网友C:
建议还是先买个模拟器练习
-
模拟器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网友D(2012-11-16):
买了一个精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