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排震 VBar震动分析

楼主(2012-07-18):
@@@@@@@@@@@@@@@@@@@@其他帖子@@@@@@@@@@@@@@@@@@@@@@@@@
欢迎加入电直幼儿园共同学习提高。QQ群:189227994
本人入门经历
九鹰260a飞行记录
华科尔4#6S学习记录
开始折腾EP100
250学习记录
华科尔v120d02飞行记录
试飞mCPX
450学习记录
VBar学习记录
@@@@@@@@@@@@@@@@@@@@@@@@@@@@@@@@@@@@@@@@@@@@@@@@@@@@@@@@

我的450 pro本来就震动较大,因为仅仅用于飞小航线,当然主要是因为懒惰,一直没有处理。

装上v8以后,飞机有“晃”的迹象,把灵活度等参数降低到50,将就飞了一段时间。

前次小炸,飞机开始“点头”,实在是没招儿了,下决心排震。

v8有震动记录和分析的功能,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次想结合排震工作,研究一下。

本人脑子慢,基础差,恳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我的打算是拆掉所有动力和传动装置,慢慢加设备,配合v8的震动分析,尽量排震。

下面两张图,是故障机中存储的数据。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奇怪,为什么低速震动这么大?谁能教我啥原因?
看log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A:
第二张图是在哪里看的???第一张的知道。。。就是第二张的不知道。。。不会是要另外加什么东西吧。。

楼主:
上图是拆掉主浆后的震动情况,最大震动出在11500转附近?是尾桨?

网友B:
 pro,着重检查下尾巴轴承,尾传动杆。尾对转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在哪里看的???第一张的知道。。。就是第二张的不知道。。。不会是要另外加什么东西吧。。

第一张上面有个“信息”菜单,里面有个什么event   log选项好像是。

网友:
这个分析有意思,需要学习一下,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着重检查下尾巴轴承,尾传动杆。尾对转齿轴承

谢谢您的建议。
不过已经开始这排震游戏了,我想循序渐进慢慢玩,嘿嘿。

网友C:
最大震动才1000,一点儿都不大啊。我的LOGO 400SE最大震动有2000多,我一哥们儿的PROTOS 500最大震动有3000,飞行时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震动才1000,一点儿都不大啊。我的LOGO 400SE最大震动有2000多,我一哥们儿的PROTOS 500最大震动有3000,飞行时一切正常

飞机点头啊,怎么都弄不好,排震试试看把。

上图是拆掉主浆后,电机倒转的震动图,晕死,咋震动这么大捏?

下一步慢慢拆,慢慢测,恳请老鸟帮忙分析指点一下。

网友:
标题

关注中...不会用所以未买,vbar要是出个排震教程,价格贵点也会得到更多模友的认可

网友:
我450pro装了V8,开了3D就向右偏-。-
应该是电机振动太大-。-

网友:
高频主要来自尾旋翼吧,450尾巴震动最难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样 只不过有时悬停都右偏 哎

楼主:
拆除了大齿,让电机空转,震动情况见下图,最大200震动,因为没有参照,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紧固电机座4哥、电机固定2个、电机齿1哥螺丝后,震动稍有减轻,最大不到140了。

某些转速下触摸脚架有麻木感,高速某些时候飞机正时针慢移动,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还发现高速恒定转速下有间歇异响,电机响?某部件共振?

网友:
标题

内容还用这高级玩意,我那老爷机也没换过任何轴承,感度从来都100,震动也有,主要在低速段,悬停很稳的说,点头是螺距大了吧

楼主:
论坛神游,发现前辈一个相关帖子,可供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网友:
还是我的MB安逸啊,开3D就是尾巴摆动一下,稳稳当当的翻

楼主:
下图是卸下了旋翼头,主齿、尾管座后的数据。作为此次测试的基准数据把。

此图的最高震动好像是电机刚启动的时候记录的,无实际意义。
左侧的图表(浅绿色)仅仅记录相应频率的最高值,深绿色记录的当前值。
由于抓图的时候飞机是静止状态,因此深绿色显示很小,注意看图标底部。
左侧图表的当前值貌似有延迟,实时震动值貌似在左侧柱状显示。
所以光看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并不能知道在某种转速下持续的震动值,甚至不知道突起的几个点是为什么产生的。

如果有个图表能显示相应频率的平均值或许更有意义。
我的方法是盯住左侧的柱状图,得到的结果是,低速区基本在90以下,高速更低一点。
此状态下手扶脚架无手麻感觉。

楼主:
主轴只插入上面的固定座用手晃动明显有虚位,上下都插入虚位没了。
手上没固定座轴承,先这样吧。

装上大齿盘,震动明显增加,见下图:

看图真没啥用,低速震动270,中速120,高速240,比电机空转增加了不少,不过收摸起落架无麻木感。
测试的时候电池没电了,log图如下,听到了v8重新初始化的滴滴声。

今天偶然先关闭了控,失控保护又出问题了,电机全速转,幸亏没装旋翼头。
真奇怪,以前明明调试测试无误的。
接上软件,发现5.3版本多了个按钮,不过没看明白怎么用,谁知道请说说,谢谢!

明天继续测试,目前看,震动的实时数据还有参照性,但没有各转速的平均值记录,意义不大。

网友:
标题

学习了   留个脚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也这样。是尾传动轴引起的震动。把尾管稍稍往外拔一点就行了。安装时的问题,尾管两端插的过紧了,尾传动轴不直转起来扫堂造成的震动。你试试先。

楼主:
这几天大连有雨,正好也不着急了。
今天安装了尾管座,没装尾管,测试了一下,震动下降,比没装尾管座要好一些。

现在 看最高震动也不到300,中速不到150,高速稍微增加一点。

目前看这次测试很难说明问题,引为不知道我的震动情况是否正常。

算是建立个基础数据,基线数据,供自己和魔友参考吧。

下一步要装尾巴和主旋翼头了,估计震动会猛增。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呢!!新手搞不懂!!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这样。是尾传动轴引起的震动。把尾管稍稍往外拔一点就行了。安装时的问题,尾管两端插的过紧了,尾传动轴不直转起来扫堂造成的震动。你试试先。

还有这样震的?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装上了尾管和尾箱,震动大概是150  100  350,手摸脚架有麻木感。

下一步要装尾中联了,估计~~~~~~

楼主:
加装了尾桨夹,发现尾桨夹和中联之间间隙过大,紧固了一下,有一面还是比较大。装上测试,结果很意外。
震动在150-100-280之间,竟然比没装尾中联的时候震动还轻~~~~。

楼主:
上了尾桨之后,震动了了一个档次,200-500-350.
不过脚架的震麻感很小。

楼主:
此次排震没啥实际收获。

紧紧是紧固了一下配件,记录了各种状态下的震动基线。

装复后飞机亦然“晃”。

log显示有舵机missed现象,难道是电调给215的供电不足?

打算换电调试试了。

网友:
做做平衡尾桨?我看他们的大机机尾桨也做平衡~~

楼主:
实在弄不好了,发给朋友那里,他用自己的设备各种替换,最后~~~~~~~~~~~~~。

换了电机座好了,疯!

网友:
真正的伪科学!

LZ飞机发给我,换了横轴胶圈(实际仅仅是装到位而已),换了电机座(变形了,电机都歪的),搞定。

网友:
晕,排震真的要看经验啊

网友:
高科技。看不懂。。。

网友:
小飞机,的震动,还用VB来测,呵呵
技术差了吧,手就是个传感器,比V8强多了,大飞机很危险就算了

网友(2012-10-02):
表示看不懂……

网友(2013-04-26):
450 pro v2的轴承有哪几种啊 ?我看说明书的和飞机上的不一样

网友(2013-12-28):
大虾。求帮助,

网友: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我不知道如何调,是哪里的问题,改换的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