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梯形槽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7-18):
材料 45#
钢板厚度是10mm 槽深6mm 口宽15mm 底宽3mm 两个底角都是45度
下面是截面图

楼主:
我打算是先铣出3mm宽6mm深的槽 然后用90度倒角刀来铣出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铣,若铣床的头可以转角的话,就用立铣刀直接加工

网友:
件少的话都无所谓了,多了最好简化一下。能用一刀的就别用两刀。

网友:
你那方法太慢。用卧铣改个盘刀干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上只有铣头不能旋转的铣床...那就这样干算了..倒角刀得铣两次..分别铣出两个斜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卧铣...只做一件盘刀也不值得

网友:
7樓正解
異形面用鉋床是最經濟及最快速的方法

网友:
把45度刀尖磨平 3毫米 可行?

网友:
刨床啊,长窄,角度面,是他的特长。

网友:
只要做出来就是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委员长说的对...但是1.手头没刨床 2.就一件 外加工人家不愿意 还要宰你..
所以暂定、上铣床铣了

网友:
楼主加工好后最好上图啊,能买到那么合适的倒角刀吗?

网友:
线切割得了!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E(2012-08-23):
就你自己的方法做最方便

网友F:
自己D两个角度靠山固定好 用上立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