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433M的延迟问题

楼主(2012-07-18):
一直在433和功放之间犹豫,问一下用过433的朋友,JJ飞远了以后433的延迟会有多严重?是否会影响的实际的操控!天价的433M我们就不讨论了,就是大家现场常用的几款433M,用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你啥飞控先  呵呵433 电台遥控我们用 2年了 主要是看你数传的性能的
如果是 APC之类抄表透传当然延迟比较大了.

网友A:
不管什么数传,再2B的厂家,编解码都不可能超50MS 就是1/20秒。至于飞远飞近的延迟区别。你飞到100公里远。会增加0.3MS的延时。也就是1/3000秒

具体你能不能感觉到延迟,就要看你的脑部运算速度了。我是肯定感觉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数传,再2B的厂家,编解码都不可能超50MS 就是1/20秒。至于飞远飞近的延迟区别。你飞到100公里远。会增加0.3MS的延时。也就是1/3000秒

具体你能不能感觉到延迟,就要看你的脑部运算速度了。我是肯定感觉不 ...

   那就放心了 ,对于普通的FPV,不钻电线,不穿小洞的  我觉得低于500MS就都合格了,如此这般就OK了

网友:
那你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数传在硬件上有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

因为你要回传各种飞机数据。又要上传控制指令。全双工肯定毫无压力。这样的的设备要贵一些。。

用半双工的设备。厂家成本便宜,但也考虑厂家的技术。在双向传输数据之间的算法很重要,要做到不堵信道,又要尽高波特率的既时双向传输数据。但不管厂家怎么写程序。这个延时等待是必然存在的。具体我没有测过。我也没有用过其它厂家的东西。我都自己做的。用的半双工硬件,由于业余时间做着玩的,算法并不是很科学。但能做到在不堵信道的前提下。延时也控制在100MS之内。

你可以看我做的电脑控制小车。你注意看我手部动作和画面的响应速度应该看得出来这延时能不能接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D6%D8%C7%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多谢指导,看了视频,觉得这个延时是可以接受的了  估计还是会选择半双工的,毕竟实际要求比较低,等以后装备在上去一些再换吧

网友(2013-03-09):
◥█▄▃▁
...◥█☆█▅▄▃▁▁▁▁▁▁▁▃▄▅00▅▄▁
〓▇█████拿分专用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