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板电源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2-07-18):
今天翻看旧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0548&extra=&highlight=25lv&page=1
看到这位用80V 400W的环牛驱动3个加长86电机
我心里有些嘀咕,3个加长86电机,每个得6A以上吧,但是这个环牛总电流只有5A,
如何驱动3个6A的电机的啊,
最少得20A1600W的电源才够吧?
请问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板的电源,是否是三个步进电机的电流加起来再加上余量
比如我使用3个3A的电机,36V电压,是否得配一个36V 10A以上的电源?

网友:
这个步进驱动 电源电压越高 需要的电流越少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步进电机的输入功率不是这么算地,我是这么想的,大家一起讨论:
6A是峰值电流,驱动器一般来说是定频调宽或FOT恒流驱动,因此算功率应该是算有效值电流
有效值电流应该是对电流波形进行积分,假设电机是纯电感负载,电流按照斜线上升,就对一个周期里面的三角波进行面积积分。
算出来好像是Ipk*根号下3分之占空比,也就是Irms=Ipk*sqrt(D/3)。假设说最大90%的占空比,那么最大有效值就是6*sqrt(0.9/3)=3.29A
当然,90%的占空比太离谱了,一般也就是60%差不多了吧。呵呵
要得到确切的占空比你可以计算一下开启时间:
首先要看最大转速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Vbemf(这个就要命了,你得用手摇到这个转速然后测电压),然后用驱动电压减去反向电动势得到实际电压Vd,然后还要知道绕组的电感量L,根据电感U=L*di/dt能算出开启时间Ton=L*di/U.注意di是上6减去一次关断时的电流,也就是按照开关电源的说法电机工作在所谓的CCM电流连续模式。
这是偶自己推的,可能不对,我也没去做确切的式子。
急盼仿真、建模达人拍砖。

网友:
工作时串个电流表。一测便知。看平均直流电流

网友:
我也正在苦恼,3个6A步进,到底该用多大的电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