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烘干箱。隔热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2-07-18):
需要一个烘干箱用来烤漆。买成品太贵。想diy一个过得去的。大小为:内腔500*400*400.使用温度为  85-120度.极限温度160.隔热怎么弄?汽车修理店那种灌装的聚氨酯泡沫填充,可以么?打算的隔热层为50厚。如果不行,请坛友帮忙设计一下隔热。还有   鼓风怎么弄。

网友:
用挤塑板做保温层最好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不行,肯定着火
你见过蜂窝炉子的保温隔热吗。
那种东西叫珍珠岩

网友:
烘干箱啊,我这实验室里有个报废的,不过我不能做主,不然就送你了,和你的描述一致.
数控调温,极限是200度,隔热很简单哦,用防火棉就好了.
左面侧板不用放防火棉,但箱体里靠左侧钢板要打很多很多个小孔,在外面放一个小电机带风扇,很小的风扇就好了,箱体顶端要开个手腕粗的孔,这个孔用来恒温.
其他的自己去搜搜资料吧

网友:
买石棉板或者隔温棉,不算贵

楼主:
周围倒是很多卖石棉的。可是我以前被石棉害苦了,扎在肉里看不见,出不来,疼死。周围可供参考的,全是好几米的大家伙。

网友:
这个还没接触过,请懂的人解释吧。

网友:
买岩棉板啊,我做过一个1.8X1.8X0.9立方米的烘箱,就是用槽钢做框架,50厚岩棉板做保温的。就是盖活动板房用的那种岩棉板,施工最方便

网友:
矿物棉都有毒,致癌潜伏期高达40年,别折腾了
你去买珍珠岩,保温效果好且绝对没有毒

网友:
内部隔热棉,就是锅炉管道外面那个东西

网友:
隔热用石棉,加热不要用鼓风机,发热件用热管管安装在箱的底部,再加温度控制及探头,安全些。

网友:
砖头砌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搬来搬去的。不能超过20斤。

网友:
兄弟,聚氨酯泡沫主要用于防止制冷方面,加热的话可能会着火.加热要用石棉或防火砖,高溫水泥磊砌

网友:
用玻璃丝绵。写字楼里包暖气管道用的

网友:
 疑惑終結
本人以前是專做烤箱的
1-保溫應用岩棉或石棉,D50厚。
2-一定要運風,是運風!將發熱管的熱能在箱內循環,使箱內溫度均勻。
3-內膽用電解板。
4-串一個超溫控制噐。

网友:
温度控制要求高不?,不高的话用个消毒柜自己加个温控,也不用考虑隔热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在2度内。

网友:
聚氨酯发泡不耐高温,遇高温会碳化,高温箱可以用玻璃棉,160度的话50mm不一定够,保险点做到80mm;
如果对箱内温度控制要求高的话,尽量选用加热丝,用加热管的惰性太大,很难控制;
传感器要放2个,1个测温,1个超温保护;
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内胆和外壳的隔热处理,处理不好的话,热量会直接传到箱体外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120以下。偶尔测试样品,可能要140.
50基本够了。精度其实不要高的。2-5度也凑合。箱体简单。但是不知道怎么内部循环。风扇不知道怎么安装,不可能放箱子里唉。

网友C:
箱内做个风道,风道内放置加热丝,风叶,电机从箱外驱动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