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关于1米4塞斯纳182的问题,谢谢陈伯

楼主(2012-07-18):
出去不到十米飞机就右倾,打舵修正不了,又摔了,这次比较严重机头罩摔坏了~回家问商家 说他们那边都是配的2216 电机 都很好飞,我就奇怪了修好飞机(加了碳片),称了重量是1.2KG(加电池),再去飞,结果更严重,机头整个撞地上,完全烂了~心情极端不好。,。问商家 还是说2216可以飞 因为电机 和飞机不是同家店买的,,2家店都说可以飞。新手啊~伤不起~请问各位飞过1.4大塞的大鸟,用的什么配置。。。谢谢下午用陈伯的办法吧电机座改成右拉还有下拉,飞机飞起来了,但是一直右倾,打左舵修正,飞机马上左倾差不多70度,放开左舵,飞机又马上右倾70多度了。微调左舵后,飞起来稳一点,但是飞出几十米后又开始严重右倾,打舵修正,还是和上面一样。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帮个忙,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各个舵面是否平直吧,控的微调先回中位再调整舵机中位,各个拉杆重新固定。你说的飞起来需要打左副翼修正,松开马上又开始向右侧滚,即使是拉力线不对也不会偏的这么严重很明显是副翼没调整好,飞机越炸越难飞,别着急。再一个你的2216 KV值是多少?用的多大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1100 的 用1147  副翼我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100KV用11寸桨有点大了吧。。。。换成9寸试试。我飞这个机KV800才用的1160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9存的地面试了,貌似风力很小,手头没10浆,下午去朋友那那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9存的地面试了,貌似风力很小,手头没10浆,下午去朋友那那个来试试

复 等待有一天 兄:

可试用APC1047硬桨+子弹头,配40A电调。

倾侧问题,可检查:

(1)  垂尾是否偏向,调拉杆。

(2)  副翼有否高低,调拉杆。

(3)  舱内重物(如电池)是否偏侧,用魔术贴固定。

(4)  主翼对平尾有否高低,可於主翼底垫高调整。

(5)  EPO机体略变形是常事,升空后用控上微调
       把副翼平尾调至可直飞平飞便行。

(6)  你可能打舵量太大,可试调 副翼 D/R 80%。

(7)  检查并调整拉杆虚位及固定位。

你调重心时令机头略重一点会较易控。
如真搞不定,可试加装188元的Eagle A3 Pro飞控,
可让你惊喜。

陈伯

网友:
 楼上回复真细啊!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陈伯,调好了,去了隔壁市区,是升降翼设计不好,行程太小,还有副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