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模求推荐。。。。。。。。。。。。。。。。。

楼主(2012-07-18):
现在v911玩腻了,玩了几天,想入手更好的机型,听各位大大说大飞机好飞,是否可以直接上打飞机练悬停和航线,模拟器现在一直在练,我的意思就是模拟器加实践,进步是不是更快一些,所以请各位大大推荐一台新手入门机,价位适中,配件便宜,耐摔好操作的电直,谢谢!

网友A:
450应该是最适合的了,体积合适,价钱便宜,可选择余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应该是最适合的了,体积合适,价钱便宜,可选择余地最大

谢谢,飞跃450可以吗?

网友:
可以,飞越空机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v911玩腻了,玩了几天,想入手更好的机型,听各位大大说大飞机好飞,是否可以直接上打飞机练悬停和航线,模拟器现在一直在练,我的意思就是模拟器加实践,进步是不是更快一些,所以请各位大大推荐一台新手入门机 ...

450机型是不二的选择,给你点参考,这是我目前想配置的一台450,也请老鸟参考参考,不喜为喷哦,此配置只玩航线及温柔3D。
空机:飞越450 PRO V2 FBL
陀螺仪:ZYX-S 3轴陀螺仪
斜盘舵机:KST DS113MG *3
锁尾:飞越的GS-T9257MG金属锁尾舵机或者恒吉 MD732锁尾
电调:好盈铂金60A,我是为了考虑以后升级6S动力准备的,楼主可以选择40A铂金的即可
电机:飞越的新款450MX 3500KV的搭配14T
大致上就这些,其他一些小东西就不具体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型是不二的选择,给你点参考,这是我目前想配置的一台450,也请老鸟参考参考,不喜为喷哦,此配置只玩航线及温柔3D。
空机:飞越450 PRO V2 FBL
陀螺仪:ZYX-S 3轴陀螺仪
斜盘舵机:KST DS113MG *3
锁尾 ...

兄弟你这配置我可以参考下的,能分列下价格么,能更好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价格淘宝上都有。。。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空机680,陀螺仪355,KST 113MG一个是65,好盈铂金60A好像280左右,GS-T9257 90,MD732 在130左右,飞越新款的450MX 99元,3.5MM的马达齿一个在5,6元~

网友:
我觉得油的450好,不用买电池,电池又贵,而且很快就没用了,又要买新的电池,还要充电,电机很麻烦的。建议买450油机,油机不用买电池,直接加油就飞,450级别的油机很省油,一桶油2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电池价格,基本可以飞几个月〈对于新手〉。

网友:
标题

450级油机?是什么样的?只听过50级的

网友:
8楼在yy吧?

网友:
有小油鸡吗?这样还不错啊

网友:
千万别选亚拓PLUS,你会后悔死的,我入魔一个月了,亲身体会了,实在想买也行,电子设备全部不要!!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之前玩LAMA,911,后来也咬咬牙上了450.
买的也是飞越450 SPORT,空机650貌似,
陀螺仪用了飞越的,舵机MG90S,锁尾山寨(飞越)9257
然后控用的是天6II,
剩下就是配件一大堆。。

网友:
新手就要45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居然感用113 就等着 空中死舵 炸机吧

网友:
新手先模拟器,免得害人害己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亚拓450SPORT,价格2200左右,比飞越强多啦,不用再换,精度很好。

网友:
黑鹰500就是与450一样大的油机。

网友:
认真听取老鸟意见,学习中。。。。

网友:
油的就不要啦。。。新手初飞本来就压力大,加上油机的声音,更加紧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机型是不二的选择,给你点参考,这是我目前想配置的一台450,也请老鸟参考参考,不喜为喷哦,此配置只玩航线及温柔3D。
空机:飞越450 PRO V2 FBL
陀螺仪:ZYX-S 3轴陀螺仪
斜盘舵机:KST DS113MG *3
锁尾 ...

铂金40A 6S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SPORT,价格2200左右,比飞越强多啦,不用再换,精度很好。
可惜sport的尾管坐就是蛋疼,一定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