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电机与电梯的匹配

楼主(2012-07-18):
我的船是60-70长,
电机
2865 2300KV,4S 436桨,请教应该用多大的电调,谢谢!

网友A:
连续工作电流100A以上的电调

网友B:
原帖由
银狼
于 2012-7-18 23:37 发表
请教电机与电梯的匹配
这个问题太专业。俺们确实不懂。有专门的公司干这个。

楼主:
请教电机与电调的匹配

网友C:
120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D:
电池和电调的原则:
1)电池电压不能超过电调最高承载电压
2)电池电流持续输出大于电调最大持续电流输出
电池和电机的原则:
1)电机工作电压由电调决定,而电调电压由电池输出决定,所以电池的电压要等于或小于电机的最大电压
电调和电机的原则:
1)电调最大电压不能超过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2)电调电流要比电机持续工作电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