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富斯9通遥控的大小舵设置的吗

楼主(2012-07-19):
大家能告诉我富斯9通空的大小舵设置在哪个菜单吗?怎么设置的。
我翻了网上中文说明,没看见怎么设置的,有用这个控的告诉一下好吗。

在“输出信号正反切换(REVERSE)”我所有的十字摇杆来回搬到头,都不显示到满格,离满格还有1/5,都是这样的吗?

还有菜单2/2里:
HOV-THR 里是“RATE:000<-058>”
HOV-PIT   里是“RATE:000<-015>”
是什么东东?为什么不都是“000”
拜托大家了

网友:
大小舵角在D/R EXP菜单里调整,摇杆显示离满格1/5是正常的,摇杆调到120%才会满格。
HOV-THR是悬停油门微调,用右上角的旋钮调整。
HOV-PIT是悬停螺距微调,用左上角的旋钮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了
D/R EXP菜单里我的是一个通道只能调一个(也就是只能调一边)0-120%,另一个(另一边)不让调,直接跳过到下一个通道,是我不会调吗?

网友:
D/R是大小舵角转换,只能调大小舵角,用开关切换大小,没有左右调整,能调左右的是行程调整,在E.POINT菜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