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时找到之前鸡鸡悬停高度飘忽的原因了

楼主(2012-07-19):
最近一次炸鸡是因为风大,鸡鸡吹到树边。为了防止鸡鸡炸树就猛打俯仰,最后鸡鸡垂直失速炸在了脚边1米的地方。横轴、大桨夹、中联、主轴、大齿盘、平衡杆悉数换掉,损失了差不多100米。鸡鸡修复后出现双桨,调螺距时发现0油门螺距为0,50的时候螺距差不多有5的样子,于是把50油门的螺距调成0,油门0和100的螺距为-10和+10。起飞要把油门推到70左右,飞起来果然有力多了,声音也更澎湃了。只可惜现在满电飞到3.5V只有4分半了。
晚上11点找个空地练习,对尾和右侧悬停基本过关,左侧和对头还需要加强练习。飞直机确实比多轴爽多了

网友:
70油门起飞估计你转速低了

网友:
调机还可以这样?
Normal模式  0---100油门  螺距大致是在-4到10度(练习悬停,正飞航线使用)
ST1       -100---100油门                    -10到10度(倒飞航线使用)
ST2       -100---100油门                    -13到13度(3D使用)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数据,一般机器偏差不会超过2度,如果飞行过程中,完全适应自己的手感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参数,如果感觉大螺距会掉转速,那么有可能是油门曲线配合螺距曲线不适当,在相应的油门位置适当减小螺距的绝对值.或者提高油门.
具体怎么调试还要看你的电池,电机,电调.总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曲线来配合.
你这样从0度一下过渡到-10,我很是不理解

网友:
不是转速低,螺距设错了@( ̄- ̄)@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懂油门螺距怎么配合,再潜水学习下吧
你的设置,其实就是提高转速降低螺距,当然JJ会稳,时间会短~~

网友:
这图处理的真难看

网友(2012-10-19):
横轴、大桨夹、中联、主轴、大齿盘、平衡杆悉数换掉,才损失了差不多100米。    MCPX 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A:
lz以前是玩多轴的吗,你觉得电直好玩在哪些方面,

网友:
楼主这个螺距搞的我看不明白

网友:
打算入模 在新手版看的帖子越多 感觉水越来越深了~思密达

网友:
在新手版看的帖子越多这个螺距搞的我看不明白

网友:
为什么说直机比多轴好?

网友:
能不能推荐一架新手用的飞机?

网友:
的确很猛,我也有点懵了,此间水很深啊!

网友B(2013-01-11):
好像LZ没讲鸡鸡悬停高度飘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