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问题来了。。。。

楼主(2012-07-19):
我的450昨天下午飞了两块电,jj状态正常,也木有炸,可是在飞第三块电时,
电机
竟不自检,没有了平常的bb省道声,我检查了一下,线都接好的。。。回家再试,还是不行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遥控器状态

网友C:
什么配置啊

楼主:
亚拓35x和亚拓450mx

网友D:
检查下电机电调线有无虚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自检的声音是电机发出的,试一下电机的转动是否有问题,另外不知道是否还能飞,有可能是线头虚接。

网友F:
看看接收机线插好了没

网友G:
看看舵机有没反映。

楼主:
舵机们都有反应

楼主:
电机转动没问题

网友H:
  难道是电调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