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都用什么浆飞FPV?如何保证浆的动平衡?

楼主(2012-07-19):
我最近发现油门只要一推大震动就会剧烈上升,我觉得是浆的动平衡有问题.可是自己又很难调整.不知道大家都用得什么品牌的浆?哪种浆动平衡做的最好?

网友:
APC的桨好呀

网友:
不要用那种便宜的桨,孔都是歪的,不好平衡;桨夹也要好的,同轴度好;还有电机要装牢靠。

网友:
apc比较亲民,碳纤的话听说耐冲击些。

网友:
我买的APC桨12*6的 13块钱一支  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平衡性就是狗屁  跟没配重的单叶桨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是假的,APC没那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太逗了,单页桨。。。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桨做好动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B:
桨做好静平衡就可以了。
对于轴向长度只有径向长度十分之一以下的旋转物体,例如航模螺旋桨,静平衡就可以了。
修正静平衡的过程分为两步,一是检测,二是修正。
修正很容易,就是用刀片刮,关键是检测,怎么知道是那一边重了?
我的方法是,剪一段直的约3厘米长的1毫米钢丝,钢丝中间卷上美纹纸(汽车喷漆用的,15mm宽),卷到合适直径,以放入螺旋桨孔中不松不紧为好,然后将钢丝的两端放在朝上张开的钢丝钳上,就能看出桨哪一边重了。
为了消除检测误差,可以将美纹纸卷成的棍子在轴孔中旋转120°再测,一共测3次,以两次相同的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做好静平衡就可以了。
对于轴向长度只有径向长度十分之一以下的旋转物体,例如航模螺旋桨,静平衡就可以了。
修正静平衡的过程分为两步,一是检测,二是修正。
修正很容易,就是用刀片刮,关键是检测,怎么知道 ...

学习了.回头尝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么见过单叶桨吗? 理论上单叶桨效率最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d

网友(2012-10-19):
磁悬浮 桨平衡器   螺旋桨平衡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见过单叶桨吗? 理论上单叶桨效率最高

我见过国外一个模友,玩直升机,用一个桨,另一边用一个锤子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见过单叶桨吗? 理论上单叶桨效率最高

是这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