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16 钻铣主轴弯了,怎么办。

楼主(2012-07-19):
购入一个7016 垃圾钻铣。很久了。终于清理好。开机测试。。主轴処有转一圈0。5mm的 偏差,怎么解决呢?

楼主:
主轴弯了。能校直吗?

主轴弯了。能校直吗?,还是需要做一根新主轴?

估计可能是野蛮装卸 碰歪的。

楼主:
上半部分的照片还么找到。

找到类似的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阅者多,回复者少。

网友:
也想知道,楼下的说说

网友:
多少钱进的啊

楼主:
.8k

0.8k

楼主:
多处寻找答 案。

一个说法:莫氏锥孔 由于锥柄打滑,造成锥孔内出现毛刺。影响精度。进行打磨即可。打表内孔,跳动20丝以上。怎么打磨呢?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轴承问题再磨

网友:
换轴,换轴承,或兼顾!

网友:
--------------------偏个0.5MM不算什么 这种垃圾铣床就算新的 精度也就这样了-

楼主:
求莫氏锥孔 修复方法?

求莫氏锥孔修复方法,?

网友:
我有一套7016拆机的主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尺寸吗?这东西通用吗?

网友:
如果轴承没有问题就磨内孔.

网友:
对一下尺寸一样的就行

网友(2013-01-18):
我不知道

网友:
用调质料重加工新的。老轴能弯证明热处理工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