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实际问题,塑料、亚克力等材料到底用什么刀铣?

楼主(2012-07-19):
各位机械达人,小弟今天用S8000的转速,走到速度F300,6毫米2刃键槽铣刀。
铣12毫米厚的ABS塑料板的边,逆铣一遍,又顺铣一遍。可是表面特别粗糙,不满意啊。
是不是刀具问题呢?是否要换4刃铝专用铣刀会好呢?

网友:
8000 轉速會不會太快...會容易黏刀吧!

塑膠件不用那麼快的轉速...

我用2刃 鋁用刀...

网友:
一把把的试,总有合适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速太快,塑料融化

网友:
铣塑料类材料应该是主轴转速低些、行进速度高些,其实质就是让刀和材料局部的接触时间尽可能的短些,否则即使亚克力材料相对比较耐高温一些也会局部融化的,ABS就更容易融化了。这要试验着来,在保证不断刀的情况下。还有如果是切割要用毛刷及时清扫铣刀走过后的沟槽,保证铣刀通风散热,最好再加上用水冷却。还有最主要的是铣刀要快,好多垃圾铣刀刀刃都不快,走几遍就有啸叫声了,那样的刀不能用,另外铣这类材料铣刀要用单刃的好也就是一个螺旋槽的(也就是所说的亚克力铣刀),便于散热,但是单刃的强度低些。
总结一句话就是保证通风散热

网友:
TB上有亚克力专用单刃,3.175柄的,几块钱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干铁的,我买个新刀试试。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网友A:
切割塑料,只要刀快,转速越高,切面越是光滑,低速不光滑
我们广告店,切割2公分厚亚克力 转速都在2万左右 F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塑料,只要刀快,转速越高,切面越是光滑,低速不光滑
我们广告店,切割2公分厚亚克力 转速都在2万左右 F600

2萬轉??

有加切削液嗎?

我公司 D12 銑 ABS 一般都大約在2000~3000轉左右..如果調太高,例如:5~6000轉,表面會有熔化現象..(不加切削液)

网友(2012-08-20):
用tct直刀,1/2.3,转速18000转

本人是经销木工刀具的